L298n最大电流3A,是指什么?

楼主(2012-01-08):
L298n有两路输出,是总的3A,每路输出最大1.5A,还是说可以一路3A,一路0A这样分配?

网友:
应该是加在一起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2012-02-08):
回复 楼主:
l298n有两路输出,是总的3a,每路输出最大1.5a,还是说可以一路3a,一路0a这样分配?

单路输出可以达到2A(长时间),瞬间可以达到3A(注意散热片散热面积)
要是两路并联电流会大点,但达不到2倍。而且,不太好平衡。
再大的电流可以选用MOS管,效率会高些!

网友:
是单路的!但是要加散热片!楼上所说大电流选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