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哈!用906型黑色灌封胶,没设备就目测AB胶比例5:1,结果24小时了,胶处于半固化半流体的

楼主(2012-01-08):
在网上看有有环氧树脂去除剂,效果怎么养,会不会影响到元件质量,线圈什么的,求推荐!

网友:
稍微烘一下吧,这个天气温低了点。

网友:
环氧应比漆包线强,能洗环氧树脂的,漆包线也可以的,轻易不要用。

环氧有自干或烘干的,自干也要室温适宜才行。烘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环氧固化时的收缩应力还是很大的,不要损伤的小元件的焊点。

网友:
一般来说B胶属于固化剂,也行你放的量少了,再加点B试试

网友:
不是4:1吗?

80度烘半个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b胶属于固化剂,也行你放的量少了,再加点b试试

相信已经稠了,没法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过环氧树脂溶解剂,但可能是我没用好,塑料的外壳也被溶解了,PCB的阻焊层也被溶解了。。。

网友:
顶起 1111回复【楼主位】ppa2001

网友:
记得放进烤箱

网友:
也挨过一次树脂胶A3:B1的,B放少了,没凝固。怎搞都不行,最后只能挖掉一些不凝的,再在不干的上层再加倒一层厚胶,不让不凝的跑出来...

楼主:
没有烤箱,只好找了个类似电炉子的东西,混烤,结果发现不仅没有加快凝固,有的地方还融化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烤箱,只好找了个类似电炉子的东西,混烤,结果发现不仅没有加快凝固,有的地方还融化了~

个悲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烤箱,只好找了个类似电炉子的东西,混烤,结果发现不仅没有加快凝固,有的地方还融化了~

是有可能变软的,但温度下降就会固化的。你没有筑篱笆啊?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温度可能太高了,或是否是搅拌不均呢?

加热以后就开发反应了。其实环氧在搅拌时已经由于两组份混合开始反应,而且还发热,很早以前发生过搅着搅着就干了,还没来得及灌呢。

网友:
你这个1:5不对,不是容积,是重量。告诉你一个经验,你配好后,搅十分钟左右,用手摸一下容器,如果感觉有一点发热,那就放心大胆的GUAN胶,然后干自己的事去,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小时)自己会凝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烤箱,只好找了个类似电炉子的东西,混烤,结果发现不仅没有加快凝固,有的地方还融化了~
是有可能变软的,但温度下降就会固化的。你没有筑篱笆啊?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温度可能太高了,或是否是搅拌不均呢?
加热以后就开发反应了。其实环氧在搅拌时已经由于两组份混合开始反应,而且还发热,很早以前发生过搅着搅着就干了,还没来得及灌呢。

什么是没有筑篱笆啊?不懂,第一次做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1:5不对,不是容积,是重量。告诉你一个经验,你配好后,搅十分钟左右,用手摸一下容器,如果感觉有一点发热,那就放心大胆的guan胶,然后干自己的事去,一段时间(可能要几个小时)自己会凝固的。

好的,我这次知道了·开始以为比例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目测了下,哎

不过比较好的事,我又到了点固化剂,在里面拌了下,或者是温度高了,等等,现在终于基本凝固了·先凑合用吧·哎

网友:
求助厂家

网友:
上次和同事灌胶,比例是10:1,结果错了点,一天也干不了,着急一通电就冒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篱笆”就是有没有用壳子装起来,要不就流汤了。

LZ现在还在JIANGNING吗,还是很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上次和同事灌胶,比例是10:1,结果错了点,一天也干不了,着急一通电就冒烟了

不是吧,难道这个胶会短路?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篱笆”就是有没有用壳子装起来,要不就流汤了。
lz现在还在jiangning吗,还是很近的。

我在南京哈

网友:
5:1是质量比,多搅拌会搅匀发热后再灌

网友:
如果烂胶,没有办法解决的。我有一个产品没控制好,2年以后还是软的。

网友:
买个电子称,几十元。这个得严格重量比例混合,不然凝固不了的。

网友(2015-06-28):
有了电子秤 就不是问题 a 3 b1 ,先称a 然后加入b 是4/3的重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