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读写程序,已调试成功

楼主(2012-01-0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nfig.h>

/**************************
//x5045接口定义
sbit x5045_cs=P1^4;
sbit x5045_so=P0^2;
sbit x5045_sck=P0^1;
sbit x5045_si=P0^0;

//x5045命令
#define WREN 0x06   //写允许
#define WRDI 0x04  //写禁止
#define RSDR 0x05  //读状态寄存器
#define WRSR 0x01  //写状态寄存器,看门狗和块保护定义
#define READ_ADDERS_H 0x0b  //从128~511地址读,可以连续写
#define READ_ADDERS_L 0x03  //从0~127地址读,可以连续写
#define WRITE_ADDERS_H 0x0a  //从128~511地址写,可以连续写
#define WRITE_ADDERS_L 0x02  //从0~127地址写,可以连续写

**************************/
void x5045_write_on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x5045_sck=0;
                x5045_si=(bit)(writedata&0x80);
                x5045_sck=1;
                writedata<<=1;
                }
                x5045_si=0;
        }

unsigned char x5045_read_onebyte(void){
        unsigned char j,r_data;
        for(j=0;j<8;j++){
                x5045_sck=1;
                r_data<<=1;
                x5045_sck=0;
                r_data|=x5045_so;

                }
        return (r_data);

        }

unsigned char x5045_read_status(void){
        unsigned char temp;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RSDR);

        temp=x5045_read_onebyte();
        x5045_cs=1;
        return (temp);
        }

void x5045_write_status(unsigned char reg){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WREN);
        x5045_cs=1;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WRSR);
        x5045_write_onebyte(reg);
        x5045_cs=1;

        while(x5045_read_status()&0x01);

        }

void x5045_write_data(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WREN);
        x5045_cs=1;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addr>255)? WRITE_ADDERS_H : WRITE_ADDERS_L);
        x5045_write_onebyte(addr);
        x5045_write_onebyte(wdata);
        x5045_cs=1;

        while(x5045_read_status()&0x01);

        }

unsigned char  x5045_read_data(unsigned int addr1){
        unsigned char rdata;

        x5045_cs=0;
        x5045_write_onebyte((addr1>255)? READ_ADDERS_H : READ_ADDERS_L);
        x5045_write_onebyte(addr1);
        rdata=x5045_read_onebyte();
        x5045_cs=1;
        return(rdata);

        }

void x5045_write_lendata(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i;
        for(i=0;*str!=0;i++){
        x5045_write_data(address+i,*str);
        str++;

}
        }

网友(2012-08-18):
我的so 和 si 是接在一起的,
能读,不能写。

不知道调用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

网友:
请教X5045和w25x10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测试通过了。
对于输入输出用同一脚的应用,
可以简单设定直接应用。
感谢楼主的认真,自己的问题解决以后把答案贴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通过了。
对于输入输出用同一脚的应用,
可以简单设定直接应用。

你好,我的x5045的SO与SI也是连在一起的,我也采用了楼主的程序,为什么读出来的寄存器值和数据都是0xFF或者0x00呢??设定不同的时钟延时会对读取的8位数据有影响吗??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十万火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通过了。
对于输入输出用同一脚的应用,
可以简单设定直接应用。

你在x5045的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吗??我调试了几天了,还是不通,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老板一直催着。。。先谢谢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x5045的调试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吗??我调试了几天了,还是不通,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老板一直催 ...

不要急,仔细检查。
我就是采用楼主的程序的,调用正确就能直接用。
我的51单片机是12时钟机器周期,24M晶振。

网友:
恭喜调通,多谢分享!

网友(2014-03-04):
感谢楼主,参照您的程序和网上的其他资料,我的5045已经调通,还有一点小问题正常改进中

网友:
挺好的  有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