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一下特权的uart代码。。。。

楼主(2012-01-08):
修改后的收发正确率100% ps:抗干扰差 (原文件名:fixed.jpg)

收发数据错误率100% (原文件名:exfix.jpg)

上位机设置成相当于3bit的停止位时收发正确 (原文件名:exfix_3stopbit.jpg)

修改前的rx模块 (原文件名:ex_fix_rx.jpg)

修改后的rx模块 (原文件名:rx.JPG)

修改前的tx模块 (原文件名:ex_fix_tx.jpg)

修改后的tx模块 (原文件名:tx.JPG)

主要修改处:用自跳转状态机取代单纯的num自加1判断状态,把全局状态机和次状态机分离,
                  次状态机工作中置位和非工作状态拉低stop位,主状态机由stop的下降沿判断次状态机状态,取代住状态机数数判断次状态机。
                  移位寄存器取代选择器赋值(实际测试中这种方法反而降低了可靠性,不过普通mcu上应用此方法)。
不足:1:没有加入多脉冲采样,2:抗干扰差,和usb声卡放一起收发就会有错误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支持一个 !

网友(2012-04-09):
刚看到这一节,学习学习。。

网友:
仿真了一下 特权的代码。

发现 接收的起始位 没有。但下载 却能正确的 接收。不明白。

网友A:
仿真后 接收到的数据 没有起始位,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下载到板子上接收的却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波形 就是接收的波形。

网友(2012-06-15):
引用 网友A:
仿真后 接收到的数据 没有起始位,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下载到板子上接收的却是正确的。
最后一个波形 就是 ...

现在论坛下不了资料啊~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mayiqing888@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2-10-28):
改后的程序可以正常收发吗?我现在板子没在身边,试过的请回个话啊!!!!

网友(2013-01-06):
你好。我下载你的原码进去还是不行啊

网友(2013-04-12):
收下,留着空了研究下。

网友:
有空会好好研究下的

网友:
依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