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SAM9G45开发板 怎么调试,我的设置不对?

楼主(2012-01-08):
入手一块
EB-SAM9G45开发板  基于ATMEL AT91SAM9G45芯片      的板子,但是拿来之后,使用例程调试都不行

例程和设置如下,请指点,谢谢。

楼主:
---------------------------
JLINK - ARM Error
---------------------------
This targe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ll the defined breakpoints!  说是什么不支持所有被定义的断点
Please reduce the number of breakpoints and start again.            我调试的时候没有设断点啊,why

The following breakpoint combinations are supported.

When executing from volatile (RAM) memory:
  - unlimited address breakpoints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
  - 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

When executing from non-volatile (eg FLASH) memory:
  - two address breakpoints
  - 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
  - one address breakpoint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

---------------------------
确定
---------------------------

网友:
完全断电,包括RTC的也掉,重新接上CP1220电池,再上电,再使用JLINK连接。
试过可以的,也跑过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