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P173应用手记

楼主(2012-01-08):
做东西需要对锂电池充电、电源切换及LDO功能,原来用的是多颗IC的方案,后来发现了以MAX8663/8664,LTC3568为代表的芯片集成了全部这些功能。但这些芯片也并非完美无缺,首先就是太贵,一颗要三四个美元;其次就是没有集成库伦计。美信和凌特好像都有单独的库伦计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和其它电源管理芯片集成。无意中发现国内一家厂商设计的AXP173集成了所有这些功能,价格还相对便宜很多,就申请了几颗(付费的)试用一下。
填那个配置表的时候本想是要LDO2、LDO3、LDO4、DCDC1、DCDC2上电时全部关闭,LDO1对MCU供电,MCU控制其它的LDO和DCDC的开关及电压,可把配置表交给原厂时原厂的人却说这个配置不能工作。。。简直是岂有此理,后与原厂的工程师沟通,其给出的解释是“应该可以工作,但是你得自己试试,我们没试过不确定”。看来国内厂商就是国内厂商,居然给出这种答案,跟国外的大家伙真是不能比。无奈我申请了两种规格,第一种规格就是刚才说的除LDO1外默认全关闭;第二种规格是上电时全打开。

在画PCB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仔细阅读手册发现其地管脚有DCDC的地、模以的地,可就是没有整个芯片的地(或者说是数字地,LDO的地),而其应用指导上说“在IC底部有金属片以提供更好的散热效果,Layout时需要在 Board对应位置做焊盘并多打过孔到接地层,以增强散热效果。”。针对这个问题,技术支持给出的答案是“原厂说DCDC的地就是整个芯片的地”。我只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条件有限,不好焊那个金属片(为了便于焊接,我在芯片底部开了个大大的过孔)。

芯片和PCB回来以后焊好了先量了一下LDO1的电压(用的是第一种规格的配置,也就是默认除了LDO1以后全部关闭。为了拆芯片方便没有焊芯片底部的金属片),是3.9V左右,而我的配置是3.3V。仔细检查电路,没发现有错误。难道是没焊芯片底部金属片的缘故?只有这个解释了。焊好后再测,一切正常。通过I2C打开LDO2、LDO3、LDO4,其电压和我要求的配置不一样,通过I2C重新配置后再量,电压正常(4个LDO我都配成3.3V,实测的值是LDO1 3.16V,LDO2 3.27V,LDO3 3.27V,LDO4 3.27伏)。

再量其上电时间发现离散性很大。我是MCU上电后delay一段时间通过I2C与AXP173通讯的,有的时候delay 150ms就可以通讯,有的时候要300ms才能通讯,个别的时候500ms才能通讯。。。。。。

这些都试完了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想把开关电源换成线性电源再量一下,倒霉的是忘记线性电源调成9V了,接通电源后充电LED亮了(没接锂电池),片刻之间又灭了,我意识到出问题了赶紧关掉电源再摸芯片热得烫手。考虑到电容可能会击穿,把PCB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再接上5V电源,还是充电灯亮,芯片烫手。再看手册,AXP173的极限电压是11V。。。不过除了芯片坏了也没别的解释了。

把芯片焊下来,换上第二种配置的芯片(也就是上电时所有LDO、DCDC全打开,电压3.3V),接通电源后测量LDO1 3.16V,LDO2 0V,LDO3 1.5V,LDO4 0V,I2C不响应。仔细检查焊接没问题,芯片可能又坏了,只是不清楚坏的原因。

再换一片芯片试试,不幸的是焊盘完蛋了。因为还有其它的事要做,没有继续测试AXP173.

网友:
听哥1句,还是用欧美系吧,国产的,不用也罢

网友:
不是吧,我正打算用AXP188 呢,我看TB有很多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这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国产芯片集成度高,价格便宜;缺点是有些指标达不到手册上说的那么高,有些性能自己说不清,但只要多花时间摸透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12-06-18):
axp173 也不便宜,MAX8663/8664,LTC3568价格也不贵吧,在淘宝上看

网友(2013-05-29):
我想知道AXP173最后效果怎么样,最近有个项目想采用。

网友B(2014-01-14):
楼主能给份通过I2C与AXP173通讯的程序给参考一下吗?调了一上午都没能通讯上

网友(2014-10-21):
我正想用AXP173呢。看LZ的笔记,这个芯片上电默认打开的电源是订制的,不是根据datasheet做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给份通过I2C与AXP173通讯的程序给参考一下吗?调了一上午都没能通讯上 ...

你的I2C与AXP173通讯的程序调通没有,能否发一份我参考一下,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