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几个弱弱的问题,希望有学之士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啦!

楼主(2012-01-08):
1.我一直不是很明白GCLK(全局时钟)和PLL(锁相环)的作用?有16个时钟输入引脚。具体就是GCLK的输入有多种方式,最不清楚的就是好多专用的时钟输入引脚,我们设计的50MHz的晶振到底要连接几个这样的引脚?是不是FPGA里用到大于50MHz的频率是就要用到PLL呀?只能用PLL来倍频吗?PLL可以倍频和分频的功能?

2. VCCA and VCCD_PLL的退偶问题。我看"Cyclone III Device Family Pin Connection Guidelines"文档上说:
“Use seperate power island for VCCA and VCCD_PLL. PLL power supply may originate from another plane on the board but must be isolated using a ferrite bead or other equivalent methods.”这些方法来退偶的。我看好多没有用这个方法退偶的,难道也可以正常工作吗?
3.FPGA上有VCCIO ,VCCINT这些电压,我看好像不是每个这样的引脚都放一个104的退偶电容,一般会少2~3个,这些电容的数量是怎么决定的呀??
4.VREFB[1..8]N[0..2] 这个引脚是不是用来做电压基准的呀?它一般什么时候可以用的呀??看手册好少提到这个问题。
5.PLL的问题,是不是高于50MHz的频率输出就要通过来输出呀??一般低于50MHz的时钟输出就可以通过用户I/O输出呀??
              以上问题看上去有点弱弱的感觉,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肯定有点难以理解,希望有学知识可以回答一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清楚。

网友:
1.每个PLL有4个GCLK输入,你用的FPGA有4个PLL,所以有16个GCLK。每个PLL的4个GCLK可以接四路时钟或两路差分时钟,这样FPGA在工作时PLL可以动态切换使用不同的时钟输入。如果只需要用50MHz时钟,用任意一个GCLK即可,其余未用的GCLK接地。

2.VCCA和VCCD_PLL退耦按手册上的方法用磁珠隔离即可。不用磁珠或许也可以工作,但隐含了不稳定因素,尤其主频很高的情况。

3.主频高逻辑复杂的应用,104电容尽量一对一接,PCB空间不够优先保证VCCINT的电容。

4.VREF引脚可以当做普通IO用,只在特定情况下用于电压基准,具体看手册。

5.PLL输出用PLL_OUT脚,单端输出用PLL_OUTp,不要用PLL_OUTn。用普通IO输出也可以,但时序特性不如PLL_OUT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这些回答正是我想要的,Thank you.

网友:
很有用的,楼主考虑画cyclone iii的板子吧?

网友:
理论上每个电源引脚都放104电容,实际根据布局,如果两管脚临近可以只使用一个电容,根据经验,有时候偷工减料可以工作,但是,可能存在隐患,如果板子空间允许,尽量都加上电容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