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完整的平行二轮车图约资料及样机。。。

楼主(2012-01-08):
1,平行二轮代步车的三维设计图
2,样机图片

楼主:
相关控制电路板实图、及坨螺仪。
控制电路板 (原文件名:ourdev_500456.jpg)

楼主:
项目elektorwheelie
64 elektor - 9 / 2009
交付的ElektorWheelie是一个包含所有必要的工具包
部分。该套件包含了所有电子比特,电池,
钢铁住房,车轮,马达,控制杆,
一个经济体系的电池充电器。印刷电路板来
完全组装并准备安装在住房,只需
像马达。在这篇文章中,在一些照片的帮助下,
我们描述剩下的被你做。
自己动手做修补
1。您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自己安装的
控制杆和安装轮子。
2。我们从控制杆。为此,您需要
括号/轴承支架和四个配套螺栓
垫圈和螺母。
3。安装支架/轴承坐骑附
螺栓与底板的中间(间
电机)。住房已经安装孔
这些。坚定地拧紧螺栓,使他们不
由于宽松的震动。
4。现在,您需要连接控制之间的耦合
杠杆和电位器。开始通过调整电位器
到大约中间位置。确保有
足够的自由流动以及顺时针逆时针
因为锅是用来确定位置
控制杆。
ElektorWheelie
建设与驾驶
在关于自我平衡单轴电动'汽车'第一批在夏季
电路问题,我们解释了电子操作。有,当然,也有一些
机械施工前的准备ElektorWheelie需要使用。
9 / 2009 - 65 elektor
5。现在轮到布线。配线图显示
电气连接有效地作出。请注意,有些
电缆可能是有点短,下一步应
连接之后。
6。现在,您可以在较滑的控制角盖
杆,用四个螺钉固定在它的两侧。之后,你
装上轮子和两个控制其余部分
杠杆。确保大车轮螺母紧固安全!
如前所述,该试剂盒是用一个简单的供应
充电器。一个完整的电池充电周期大约
16个小时。一种改进的充电器基础上较早Elektor
设计是在其他地方描述这个问题。该电路
确保电池可以充电等独立
没有不平衡会出现在个人能力方面。
前第一次是一个好主意来测试是否
ElektorWheelie功能正常。要做到这一点,请将
前轮上的板条箱或掉在地上的车轮框。
转动前轮上,检查是否正确响应
以倾斜向前和向后。同时检查
操作控制杆。
第一行
为了让你来驱动ElektorWheelie,你首先需要
若要插入安全开关双引脚。电子
现在可以打开与主开关。握住
前轮直立,在其中的位置,你会驾驶它
(底座为尽可能水平)。电子会
校准在这个位置本身,并尝试保持
这个位置时,你驾驶的前轮。
现在,地方上到内置的脚踏开关右脚
底板。此开关可以让你知道有电子
走上了前轮。现在,您可以通过测试前轮
向前或向后倾斜一点,检查是否
前轮转动它。脚踏开关是安全的一部分
为前轮,多一点这个。
现在放在ElektorWheelie平台上另一只脚。这
重要的是你的立场,而不是完全直立弯曲
跪下!它还帮助,如果你直视前方,而不是下降。
您加快移动你对你的脚趾头的重量。
不要反对控制杆,这并不能很好的工作。
放慢你走向你的脚后跟你的体重。
在汽车电子产品,保证让你留
平衡,你可以保持平衡站立
两轮车的表现在ElektorWheelie
视频在YouTube上。
督导工作由控制杆。推到左边
略和左发动机将转慢一点,让
前轮会向左转。一个小挠度的权利
与前轮将转向右侧。
当骑手没有在底板上再站立,
电机电流中断后,在短暂的延迟(滞后),
使前轮将不能进行,并决定
为自己该去哪里。作为一个额外的安全功能的
ElektorWheelie与紧急停止(安全装
开关)。这种工作方式如下:一针都附上了一
线连接到你的手臂周围带。如果你属于意外
则该引脚将被拉出来的线,造成
电机和电子装置立即被关闭。
小贴士
使其与其他的人的援助第一次!所有
项目elektorwheelie
66 elektor - 9 / 2009
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会出错。头盔,膝盖和肘部保护
当然最初建议。
该软件控制ElektorWheelie车辆
'打开'。这意味着你可以适应和改变
固件到您的核心内容,但风险自负。然而,
附带的软件已通过彻底的测试和
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发展,因此非常适合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修改。
也欢迎您参观我们的论坛上ElektorWheelie
网站www.elektor.com /论坛。在那里,您可以讨论
并收集有关的软件和硬件和意见,
当然,与其他Elektor读者交流你的经验。
(090249 -Ⅰ)
Ø - 我
MB的马

卡侬
12的
电池
脚踏开关
操舵
090249 - 11

开关
安全
开关
保险丝
汽车电机右左
电池
12V的
公告
本文提供了预装配的简要概述
样本。每个工具包提供给客户ElektorWheelie
配备了一个丰富的施工手册。手册的PDF文件
将可从www.elektor.com/免费下载
前轮在适当的时候。照片,视频和印象可能
发现在http://ewheelie.blogspot.com ElektorWheelie博客。
接线图
显示所有部件
被连接在一起。
请特别注意
到极性
电池和
连接到马达
(不交换左,右)。

楼主:
78xxSR系列
3.3V/5V/12V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如需完整的信息,请到
www.murata-ps.com/roh
www.murata-ps.com/dpm
www.murata - ps.com
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 6 1页
村田电源解决方案'7805SR - C的(5V输出),7812SR - C的(12V输出)和7803SR - C的
(3.3V输出)降压型开关稳压器是现代落为替代旧,
ineffi古,LM7805和LM7812线性稳压器。该78XXSR的引脚和大小兼容
与业界标准的TO - 220 SIP的封装。一个260kHz开关频率提供
对于高达95%的高effi ciencies。全负载(高达0.5A的)操作从9V,12V的,24V的,或36V
在环境温度高达70 ° C间无需提供散热片,无温度
降级,没有强迫空气冷却,不需要外部电容。
78SR开关稳压器提供对它们的线性许多发挥着重要的改进
同行:更低的静态电流(3mA的比5毫安),高输入电压(40V的对比32V的),
和更好的输出精度(± 1.5%± 5%对比)。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78SR
监管机构为新的或现有的LM7805及要求满负荷LM7812应用的理想选择
在较高的操作电压。
技术说明
1。输入/输出(I / O)的过滤:由于其噪声和纹波图表,78SR显示开关
监管机构没有表现出良好的外部I / O电容器的低噪声性能。
但是,如果需要额外的噪音减少,一定要使用低ESR电容
这是额定连续操作(另外20%的安全保证金)在
最高系统电压和温度。增加外部输出电容也将
提高单位的负载瞬态响应。
其中78SR稳压器是拥有超过24英寸(61厘米)的应用
输入电源应包括外部47uF/50V(或更高)铝
电解电容,尽可能靠近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连接
接地端子(引脚1和2)。外部输入电容是特别重要,如果
输入电压调节器适用于通过一个机械开关或继电器。联系
反弹在开启能产生大量感应电流尖峰,这些电流
尖峰产生在稳压器的输入端电压瞬变损坏。
2。输入复兴:78SR开关调节器内部不融合。如果其输入融合
和/或输出端是必需的,使用在Effi ciency曲线的数据显示为一
指南选择合适的慢熔保险丝。
3。输入输出隔离:'78SR稳压器内部输入和输出电路共享 通用连接(接地,引脚2),没有与输入电隔离
(引脚1)和输出(引脚3)终端。
4。过压保护:78SR开关稳压器不提供输入或输出
过电压保护。在极罕见的情况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
发生时,输出电压可上升到过高的水平。如果你的负载必须
对一切可能发生过电压保护的情况下,外部电压限制电路
必须提供。
5。在40Vdc操作:与投入运行至40Vdc是允许的,如果,用于输入
36〜40Vdc,最大负载电流减小到0.35A的7805SR - C的
和7803SR - C,以及以0.3A的7812SR - C的。在任何情况下,输入
电压允许超过45Vdc。
公_安部输出输入输出部件号
电压电流电压
标准引脚封装
7803SR - C的3.3Vdc 0.5A的7.5 - 36Vdc
7805SR - C的5.0Vdc 0.5A的7.5 - 36Vdc
7812SR - C的12.0Vdc 0.4A 15 - 36Vdc
横向引脚封装
7803SRH - C的3.3Vdc 0.5A的7.5 - 36Vdc 7805SRH - C的5.0Vdc 0.5A的7.5 - 36Vdc
7812SRH - C的12.0Vdc 0.4A 15 - 36Vdc
订购信息
特征
??3.3V/0.5A,5V/0.5A或12V/0.4A输出;引脚和
尺寸与LM7805及LM7812兼容监管
??高达95%effi ciency - 没有散热片或热
降额要求
??两个SIP - Fi无线吨的现有资源,包- 220的脚印:
- 垂直针车型占据不到0.1平方英寸
- 可选水平引脚提供0.350英寸安装
高度
?? 7.5 - 36Vdc输入范围经营,低3毫安
静态电流
??内置在FI滤波器电容器 - 无需外部元件
要求
??-40至70 ° C时满负荷运转;短路
保护
?优异的负载(± 0.2%)和线路(± 0.3%)规例
??理想的供电仪表
9V/12V/24V/28V用品或电池
??与不受管制的可用于直流电源
保护
78xxSR系列
3.3V/5V/12V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www.murata-ps.com/dpm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 6 2页
技术说明(续)
6。焊接与操作注意事项:所有单位被设计成手
焊接到印制电路板采用免清洗焊料(260 ° C时,最多5秒。)。
水溶性焊锡也可以使用,但各单位一定要洗
而干燥使用过程适合于焊接型就业。
见机械Specifi为阳离子方向和第1针
建议镀通孔尺寸。
虽然78SR稳压器容易承受2kV的静电放电到任何终端
(使用人体模型),它们应始终被视为公共服务电子化
敏感的设备。
7。卧式针脚模型(78XXSRH - C)的:78XXSRH - C的开关稳压器
是的TO - 220式LM78XX系列稳压器引脚兼容的替代品 这与他们的金属安装标签在佛罗里达州低洼的表面上
印制电路板。然而,由于对78XXSRH - C面的电感L1
模型是导电,它不能被允许来接触
与任何暴露印制电路板的痕迹,比功率地(GND)其他。
而2密耳厚(0.05mm)的聚酯标签附加到L1提供
一些电气绝缘程度(仅如果L1坐在完全在佛罗里达州上
印制电路板),它建议在0.020“(0.5毫米)的间隙保持
所有外露之间的L1和印制电路板的痕迹。
8。差:78SR系列本数据手册中描述的监管
指定一个最小输入电压,当满负荷准确度和输出 监管是保证(7.5V的为7803SR - C和7805SR - C,以及15.0V 为7812SR - C)的。然而,这些设备将留在较低的调控
如果它们的输入电压工作在额定载荷比他们少。
下面差电压数据,从样品测试所得
演出在25 °,C环境温度下电阻负载,
应使用,仅供参考。对于这些测试,一单位
被认为是调控出来时,其输出,还改变
/ - 0.005Vdc从它的面值。所有电压直接测量
在监管机构的I / O引脚。
输入/输出
模型7803SR - C的7805SR - C的7812SR - C的
输出电压3.3Vdc 5.0Vdc 12.0Vdc
额定输出电流0.5A 0.5A的0.4A
输出电压精度为± 2%± 1.5%± 2%
输入电压范围。 7.5 - 36Vdc 7.5 - 36Vdc 15 - 36Vdc
线路调整率(100%负载)± 0.3%± 0.3%± 0.3%
负载调节(0-100%负载)± 0.2%± 0.2%± 0.2%
典型静态电流3mA。,最大为5mA。
输入电流见性能曲线
Effi ciency见性能曲线
瞬态响应见性能曲线
输入和输出噪声看到性能曲线
短路保护。连续
无隔离
过压保护无
欠压保护无
环境
模型7803SR - C的7805SR - C的7812SR - C的
工作温度-40至70 ° C
存储温度-40至85 ° C
开放式空气对流冷却
湿度(非冷凝)0至85%
体育
机械参见机械Specifi阳离子
包开架式的SIP
销0.025“(0.64)的平方,
锡镀青铜
重量0.08盎司(2.2克)
引脚焊接260 ° 5秒ç
。见技术注释5。
。虽然这些监管机构可以承受连续短全面的电路
输出终端,他们将经历一个发挥着重要的温度上升。扩展
短路操作将产生不利影响的单位的可靠性。
0%负载25%负载50%负载100%负载
7803SR - C的为6.0V 6.2V 6.2V 6.3V的
7805SR - C的6.3V的6.2V 6.2V 6.8V时
7812SR - C的12.8V 13.0V 12.8V 13.0V
性能/功能Specifi阳离子
在TA = 25 °典型的C
典型压差
78xxSR系列
3.3V/5V/12V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www.murata-ps.com/dpm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 6 3页
7805SR - C的输入电压为12V的,ILOAD值= 50mA的
典型性能曲线在TA = 25℃,VIN的如上
噪声和纹波 - 10%和100%负载,20MHz带宽
7805SR - C的输入电压为12V的,ILOAD值= 500mA的
7812SR - C的输入电压为24V的,ILOAD值= 40mA电流
7812SR - C的输入电压为24V的,ILOAD值= 400mA的
7803SR - C的输入电压为12V的,ILOAD值= 50mA的
7803SR - C的输入电压为12V的,ILOAD值= 500mA的
78xxSR系列
3.3V/5V/12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www.murata-ps.com/dpm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 6 4页
瞬态响应 - 90%负载阶跃
7803SR - C的10%到100%负载阶跃
7803SR - C的100%至10%负载阶跃
7805SR - C的10%到100%负载阶跃
7805SR - C的100%至10%负载阶跃
7812SR - C的10%到100%负载阶跃
7812SR - C的100%至10%负载阶
当VIN = 9V的
当VIN = 9V的
当VIN = 9V的
当VIN = 9V的
当VIN = 18V的
当VIN = 18V的
78xxSR系列
3.3V/5V/12V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www.murata-ps.com/dpm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页5 6
7812SR - C的Effi ciency 7812SR - C输入电流
7805SR - C的Effi ciency
7803SR - C的Effi cienc 7803SR - C输入电流
7805SR - C输入电流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效率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安培)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效率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NPUT电流(安培)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效率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安培)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25%负载
100%负载
50%负载
Effi cience曲线
78xxSR系列
3.3V/5V/12V产出高Effi ciency
开关稳压器与LM78xx管脚
村田电源解决方案,公司不保证其产品在电路中使用所述,或其他用途
此处包含的技术信息,不会侵犯现有或未来专利的权利。本文所载的说明,并不意味着
发放牌照的制造,使用或销售按照该建造设备。 Specifi阳离子如有变更,恕不
通知。 。 2010年村田电源解决方案公司
www.murata-ps.com/locations电子邮件:sales@murata-ps.com
村田电源解决方案公司
11卡博特大道,Mansfi高龄,马02048-1151美国
ISO 9001和14001登记
2010年6月22日MDC_78xxSR Series.B05第6页共6
机械尺寸:英寸(毫米)
公差:± 2特等十二月0.02(± 0.51)
三特等十二月± 0.010(± 0.254)
印制电路板孔:
0.037 - 0.043
(0.94 - 1.09)直径。
销:0.025(0.64)平
0.100(2.54)
中心
卧式包装
(高管脚选项)
0.15
(3.8)分钟。
0.37
(9.3)最大。
母语
输出(VOUT)
接地
输入电压(VIN)
1 2 3
0.07
(1.8)

0.75
(19.1)
0.41
(10.4)
输出(VOUT)
印制电路板孔:
0.037 - 0.043
(0.94 - 1.09)直径。
接地
输入电压(VIN)
0.23
(5.7)
销:0.025(0.64)平
0.100(2.54)
中心
0.15
(3.8)最小。
0.19
(4.8)
1 2 3
母语
标准包装
低ProFi系统勒包

楼主:
Integrated Dual-Axis Gyro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1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EATURES
. Integrated X- and Y-axis gyro on a single chip
. Factory trimmed full scale range of 亇500亱/sec
. Integrated low-pass filters
. Superior vibration rejection over a wide
frequency range
. High cross-axis isolation by design
. 3V single supply operation
. 5000 g shock tolerance
. RoHS compliant (completely lead free)
. 6 x 6 x 1.5mm QFN package
APPLICATIONS
.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s (IMUs)
. Handheld GPS navigation devices
. Radio controlled helicopters
. Toys and game consoles
. Robotic and power tools
. Antenna positioning
. Remote control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IDG-300 is an integrated dual-axis angular rate
sensor (gyroscope). It uses InvenSense乫s proprietary and
patented MEMS technology with vertically driven,
vibrating masses to make a functionally complete, lowcost,
dual-axis angular rate sensor. All required
electronics are integrated onto a single chip with the
sensor.
The IDG-300 gyro uses two sensor elements with novel
vibrating dual-mass bulk silicon configurations that sense
the rate of rotation about the X- and Y-axis (in-plane
sensing). This results in a unique, integrated dual-axis
gyro with guaranteed-by-design vibration rejection and
high cross-axis isolation. I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demanding consume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low cost,
small size and high performance.
The IDG-300 gyro includes integrated electronics
necessary for application-ready functionality. It
incorporates X- and Y-axis low-pass filters and an
EEPROM for on-chip factory calibration of the sensor.
Factory trimmed scale factors eliminate the need for
external active components and end-user calibration.
This product is lead-free and Green Compliant.
VREF
Supply *
0.22兪F
XAGC 8
0.22兪F
YAGC 23 28
IDG-300
0.1兪F
Reference
EEPROM
TRIM
Gain
Oscillator Demodulator
Oscillator Demodulator
Coriolis
Sense
Low-Pass
Filter
Low-Pass
Filter
Y-Rate
Sensor
X-Rate
Sensor
VDD
Coriolis
Sense
Charge Pump
Regulator
CPOUT GND
2 22 25 38 39 40
0.1兪F/25V
Gain
Y-RATE OUT
RLPX
CLPX
Optional External
Low Pass Filter
X-RATE OUT
Optional External
Low Pass Filter
RLPY CLPy
* See Design Notes: Section 5
亇10%
亇10%
亇20%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2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PECIFICATIONS
All parameters specified are @ VDD=3.0 V and T=25亱C. External LPF @ 2kHz. All specifications apply to both axes.
Parameters Conditions Min Typical Max Unit
SENSITIVITY
Full-Scale Range
Sensitivity
Initial Calibration Tolerance
Over Specified Temperature
Nonlinearity
Cross-axis Sensitivity
Best Fit Straight Line
-5
亇500
2.0
亇10
<1
亇2
+5
亱/s
mV/亱/s
%
%
% of FS
%
ZERO-RATE OUTPUT
Static Output (Bias)
Initial Calibration Tolerance
Over Specified Temperature
-100
-300
1.5
+100
+300
V
mV
mV
FREQUENCY RESPONSE
High Frequency Cutoff
LPF Phase Delay
Internal LPF -90亱
10Hz
-4.5
Hz

MECHANICAL FREQUENCIES
Resonant Frequency
Resonant Frequency
Frequency Separation
X-Axis Gyroscope
Y-Axis Gyroscope
X and Y Gyroscopes
kHz
kHz
kHz
OUTPUT DRIVE CAPABILITY
Output Voltage Swing
Capacitive Load Drive
Output Impedance
Load = 100k兌 to Vdd/2
0.05
Vdd-0.05
V
pF

REFERENCE
Voltage Value
Load Drive
Capacitive Load Drive
Power Supply Rejection
Over Specified Temperature
Load directly connected to VREF
VDD= 3.0V to 3.3V
1.23
亇5
V
mA
pF
mV/V
mV
POWER-UP RESPONSE
Zero-rate settling time
To 亇3亱/sec
ms
NOISE PERFORMANCE
Rate Noise Density 0.014 亱/s/併Hz
POWER SUPPLY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Quiescent Supply Current
Over Specified Temperature
3.0
亇2
3.3
9.5
V
mA
mA
TEMPERATURE RANGE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Extended Temperature Rang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re not applicable
beyond Specified Temperature Range
0 to +70
-20 to +85
亱C
亱C
Reference Application Diagram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3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Stress above those listed as 乬Absolute Maximum Ratings乭 may cause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This is a stress
rating only and functional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s not implied. Exposure to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conditions for extended periods may affect device reliability.
Parameter Rating
Supply Voltage -0.3V to +6.0V
Acceleration (Any Axis, unpowered) 5000g for 0.3ms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05亱C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亱C
PACKAGE DIMENSIONS (all dimensions in mm)
b
A
A1
A3
0.10C
SEATING
PLANE
C
0.10 C B A
TOP VIEW BOTTOM VIEW
SIDE VIEW
Common
Dimensions Millimeter Dimensions Inch
S
Y
M
B
O
L Min Nom Max Min Nom Max
A 1.30 1.40 1.50 0.051 0.055 0.059
A1 0.00 0.02 0.05 0.00 0.001 0.002
A3 0.20 BSC 0.008 BSC
b 0.18 0.25 0.30 0.007 0.010 0.012
D 5.925 6.00 6.075 0.233 0.236 0.239
E 5.925 6.00 6.075 0.233 0.236 0.239
e 0.50 BSC 0.020 BSC
L 0.35 0.40 0.45 0.014 0.016 0.239
L1 0.03 0.09 0.15 0.002 0.004 0.006
D2 4.50 4.65 4.80 0.177 0.183 0.189
E2 4.50 4.65 4.80 0.177 0.183 0.189
L1
20 11
L
E2
D2
D2/2 40 31
E2/2
e
D
E
B
A
PIN #1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4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IN DESCRIPTION
Number Pin Description
2, 22, 25, 38, 39, 40 GND Ground
14, 29, 34 VDD Positive supply voltage: +3.0V to +3.3V
3 X-Rate Out X-Rate Out
8 XAGC Amplitude control filter (See Design Notes: Section 2)
17 CPOUT Charge pump capacitor
23 YAGC Amplitude control filter (See Design Notes: Section 2)
28 Y-Rate Out Y-Rate Out
32 VREF 1.23V precision reference output
1, 9, 10,11, 12, 13,
15,16, 18, 19, 20,
21, 30, 31, 33,
35, 36, 37
RESV Reserved. Do not connect. Used for factory trimming
4 ,5, 6, 7, 24, 26, 27 NC Not internally connected; may be used for PCB routing
PIN CONNECTION (TOP VIEW) RATE SENSITIVE AXIS
This is a dual-axis rate sensing device. It produces a
positive output voltage for rotation about the X- or Y-axi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VREF
RESV
RESV
GND
GND
GND
RESV
RESV
VDD
RESV
RESV
GND
X-Rate Out
NC
RESV
NC
NC
NC
XAGC
RESV
RESV
IDG-300
RESV
RESV
VDD
RESV
RESV
CPOUT
RESV
RESV
RESV
RESV
GND
YAGC
NC
GND
NC
NC
VDD
RESV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Y-Rate Out
RATEOUT
RATE IN
GND
1.23V
VDD = 3V
0.23V
2.23V
IDG-300
+
+ X
Y
40 pin QFN Package
6 x 6 x 1.5mm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5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NOTES
1. Overview
The IDG-300 gyro is a dual-axis gyroscope consisting of
two independent vibratory MEMS gyroscopes. One
detects rotation about the X-axis; the other detects
rotation about the Y-axis. Each structure is fabricated
using InvenSense乫s proprietary bulk silicon technology.
The structures are covered and hermetically sealed at the
wafer-level. The cover shields the gyro from EMI.
The gyroscope乫s proof-masses are electrostatically
oscillated at resonance. An internal automatic gain
control circuit precisely sets the oscillation of the proof
masses. When the sensor is rotated about the X- or Yaxis,
the Coriolis effect causes a vibration that can be
detected by a capacitive pickoff. The resulting signal is
amplified, demodulated, and filtered to produce an analog
voltage tha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angular rate.
2. Amplitude Control
The scale factor of the gyroscope depends on the
amplitude of the mechanical motion and the trim setting
of the internal programmable gain stages. The oscillation
circuit precisely controls the amplitude to maintain
constant sensitivity over the temperature range. The
capacitors (0.22兪F, 亇10%) connected to Pin 8 (XAGC)
and Pin 23 (YAGC) are compensation capacitors for the
amplitude control loops.
5. Power Supply Filtering
The IDG-300 gyro should be isolated from system power
supply noise by a combination of an RC filter that
attenuates high frequency noise and a Low Drop Out
power supply regulator (LDO) that attenuates low
frequency noise. Figure below shows a typical
configuration.
The low-pass RC filter should be chosen such that it
provides significant attenuation of system noise at high
frequencies. The LDO should be a low noise regulator
(<100兪V/rtHz) that exhibits good noise rejection at low
frequencies.
6. VREF
VREF is a temperature independent voltage reference
tha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an ADC. There is
offset between the zero rate output and VREF.
1.0兪F
2.2兌 0.1兪F
VIN
En GND
VOUT
IDG-300
LDO
3. External Low-Pass Filter
An external low-pass filter is recommended to attenuate
high-frequency noise. The cutoff frequency should be less
than 2 kHz to attenuate tones above 10 kHz generated by
the vibrating proof-masses. Recommended RC values for
the 2 kHz filter are RLPX/RLPY and CLPX/CLPY are 750兌 and
0.1兪F respectively. The sensor bandwidth is limited to 140
Hz by the internal low-pass filter.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lower bandwidth should choose an external filter with a
cutoff frequency less than 140Hz.
4. Scale Factor
The IDG-300 Rate-Out is not ratiometric to the supply
voltage. The scale factor is calibrated at the factory and is
nominally independent of supply voltage.
Supply
IDG-300
InvenSense, Inc., 3150A Coronado Drive,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6 DOC-00075-01, 2222006
Tel: +1 (408) 988-7339 Fax: +1 (408) 988-8104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ebsite: http//www.invensense.com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InvenSense is believed to be accurate and reliable. However, no responsibility is assumed by
InvenSense for its use, or for any infringements or patents or other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that may result from its use.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erta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wned by InvenSense and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is patent protected. No license is granted by implication or otherwise under any patent or patent rights of
InvenSense. This publication supersedes and replaces all information previously supplied. Trademarks that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companies. InvenSense products are not authorized for use as critical
components in life support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express written approval of InvenSense.
c2006 InvenSen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楼主(2012-02-13):
回复 网友A:

线路原理图不会随便公开,请谅!

网友:
楼主是超级外行,这个结构和线路图都没什么价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找看

网友:
楼主啥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车子轮胎是多少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径1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