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lwip问题,stm32+lwip做tcpserver,pc做客户端,如何响应客户端主动关闭连接、连接

楼主(2012-01-08):
请大家帮忙,急急急,lwip问题,stm32+lwip做tcpserver,pc做客户端,如何响应客户端主动关闭连接、连接超时等事件
如题
stm32 rtthread lwip做tcpserver ,pc做客户端,

客户端主动close掉连接时,异常断线等时,如何能才能响应,
或者说如何获取tcp连接的状态

我需要在客户端主动关闭连接时候做一些操作,

网友:
加入定时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是在定时器中检测连接状态吗?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得连接的状态
struct lwip_socket *sock;
        sock = get_socket(s);
            sock->conn->state;
好像取不到

网友:
客户端长时间没有访问,关掉连接。

楼主:
这倒是个方法,

但是有没有办法直接响应呢,或者怎样去取得已经监听到的连接的状态呢

网友:
没有办法。客户端长时间没有访问,关掉连接。 客户端长时间没有访问的判断方法,倒是可以有多种。

网友:
能把你的tcpserver上传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