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堆栈指针SP的问题!!

楼主(2012-01-08):
堆栈指针SP的问题,很奇怪,大家进来看一下,谢谢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50h
main:mov sp,#32h
     mov 30h,#50h
     mov 31h,#5Fh
     mov 32h,#3ch
     POP DPH;
     POP DPL;
     POP SP;
     nop
     end
运行完以上程序后,我不理解为什么sp=50h,执行POP SP首先把(30H)=50H的内容给SP,然后因为是出栈所以要减一不是吗?为什么不是(SP)=4FH   ?

楼主:
51指令系统
堆栈操作指令的解释是这样的:
(1)进栈
PUSH  direct      ;      (SP)+1→SP,(direct)→(SP)
(2)推栈
POP   direct      ;((SP))→direct,(SP)-1→(SP)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验证明的确有问题,但是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你这样的堆栈没多少实用价值啊。

网友:
当然是50H,因为你前面有一句mov 30h,#50h
当执行到pop sp时,会把30H单元内容送入SP

网友:
((SP))→direct,(SP)-1→(SP) 这个过程只能在机器周期里来理解,不能用于时基周期。

楼主:
POP   direct                  ; ((SP))→direct,(SP)-1→(SP)
操作【1】:pop SP 产生 sp-1 的操作是由硬件直接改写,没有通过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
操作【2】:而【((SP))→direct】中的赋值操作必须通过内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读取【((SP))】改写【→direct】寄存器,
这一操作【2】相对于前一操作【1】要慢上若干时钟周期,
所以即使 sp-1操作在后,也会提前完成。

网友(2012-02-25):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50h,因为你前面有一句mov 30h,#50h
当执行到pop sp时,会把30h单元内容送入sp

有道理,我刚才试了下。确实如此
到弹出指令pop时:
  sp=32h-->(3ch)“POP DPH”(将3ch压入DPH)
sp-1=31h-->(5fh)“POP DPL”(将5fh压入DPL)
sp-1=30h-->(50h)“POP SP”(将50h压入SP)
最后一个pop是把目前指针对着的地址内容压入sp,此时未执行压入指令之前,sp=30h,对应的地址里面装得数据是5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