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控制板,代替微型PLC,内含开关电源(附原理图及成品图片)

楼主(2012-01-08):
最近帮公司做了一个代替PLC的控制板,发上来请大家指点

网友(2013-09-30):
指教啥东西?几个开关量,几个继电器

网友A:
电源为什么要自己做呢,调试起来多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为什么要自己做呢,调试起来多麻烦

这个方案是现成的,有设计软件,根本不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是现成的,有设计软件,根本不用调。

电源的参数?

网友:
这个好像是PI的TOP系统,输入你需要的电源参数,会自动生成外围元件参数及电感,变压器的参数,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
整个控制班是共地的哦?这样隔离还有意义吗?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3-11-01):
LZ的电源设计软件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下?谢谢了

网友:
mark,PLC 工控板 开关电源

网友:
买个PLC多好。
搂主这样设计,感觉问题会比较多。
不是做产品的话,弄个国产的,三四百的PLC最方便。

网友(2013-12-22):
参考下电源。

网友(2014-05-28):
虽然有设计软件,还是觉得自己设计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
标记,PLC,工控板,开关电源

网友:
标记,自制一个控制板,代替微型PLC,内含开关电源(附原理图及成品图片)

网友:
这个地铺的...离光耦太近了
光耦这边和那边的地连一片的难道没隔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