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修好了一个高温变慢的电脑,今年又来了一个低温变慢的,搞不定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2-01-08):
去年修了一个高温整体变慢甚至死机的组装机,是显卡电容的问题,8个电容6个漏液了,换了就好;

今年却碰到一个刚开机非常慢,启动到桌面要5~10分钟,运行需要显示大量运算的就死机,但开机30分钟后全部正常,

经检测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刚开机大约是10度,一旦时间长了到25度以上,显卡就正常了。

楼主:
难道还是电容的问题? 这次的显卡是所谓的固态电容,方形的,有些像10*10的电感

网友:
难道我的台机慢了也因為这个?

网友:
温度低,容量下降吧?

网友:
我的电脑也慢了 ,就是开机要10分钟才好操作的正常

网友:
我的电脑也有 低温 启动慢的毛病! 唉!

网友:
是不是P35的主板,P35主板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低特别难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目前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机箱用电吹风吹1分钟,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顺路求教~

偶有块FX5200的老显卡,当年性能还是杠杠的。。。现在开机一会会温度就彪上去,经常打不上驱动,偶尔驱动会自己掉,然后只剩下4位色,最厉害的一次给我显示说只有1位色彩。。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显卡,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的问题好解决,看看是不是散热器与芯片之间已经脱离了,或者直接换一个更好的散热器(有风扇的);

另外高温问题的显卡一定要检查一下周围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台机就是低温启动难,cpu供电多并几个电容解决了!

网友:
正巧了,手头上的一台笔记本也这样

早上刚开机很慢,放一会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