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感无刷电机驱动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01-09):
有2个无刷电机第一个转一周测得传感器信号是101 001 011 010 110 100 写了一段程序可以驱动,另一个电机转一周传感器信号是001 010 100 001 010 100但用同一段程序却驱动不了电机,请问第2个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
自己来答,调换相序就好了。

网友A(2012-08-26):
引用 楼主:
自己来答,调换相序就好了。

具体怎么调换相顺序的,一个个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调换相顺序的,一个个试吗?

固定HALL,然后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HALL,然后一个一个试。

我刚刚发现对于不同的霍尔信号,不同的换相顺序也可以工作,只是没找到最好的工作点,感觉电机运行不平稳

楼主:
首先要保证程序没问题,如果旋转不平稳甚至转不动就说明不对,我换这个的时候有两种排序可以转,但一个是正转一个是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保证程序没问题,如果旋转不平稳甚至转不动就说明不对,我换这个的时候有两种排序可以转,但一个是正 ...

我刚刚试的时候,霍尔信号不一样,我采用同种换相顺序,电机却还是运转,能否看看你放大图呢,图太小看不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要保证程序没问题,如果旋转不平稳甚至转不动就说明不对,我换这个的时候有两种排序可以转,但一个是正 ...

我至少有四种排序可以运转,但是电机都运转不平稳

楼主:
好象只能这么大。程序按图中的信号来处理。

楼主:
怎么传附件?

楼主:
你的电机是不是转动惯量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是不是转动惯量比较大的?

很小啊,我先调调,有不懂的再请教你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传附件?

请问lz,你的电机启动时候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问题

你的电机启动很平稳吗?我的都启动不了

楼主:
启动与调速都平稳。启动不了你可以启动时给一个比较大的占空比试试。

网友(2012-11-28):
我也在困惑呢

网友:
怎么现在BLDC 这么火吗?

以前我研究的时候,好像没几个人搞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