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薄膜按键开模价格多少?

楼主(2012-01-09):
谁知道薄膜按键开模价格多少?
是根据面积计算价格的吗?

有推荐的厂家不?

网友:
应该和做电路板差不多吧。

网友:
我以前做过,大概的价格共你参考

开模的价格和你的按键设计有很大关系的
一般来说,按键上每种颜色要50块钱+刀模好像也是50,(如果按键的外形不是规则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刀模费用要200)+(按键的面积(占用的PVC大小)*单位价格 *数量)

网友:
好像这个各家报价,悬殊巨大,不知什么原因,有业界的人士能解释下吗?

网友:
之前做过10*15CM的,100张

价钱大概:开模300,每张1块钱。

网友:
还跟你实现按键的电路有关,如果比较复杂可能价格也会高一些

网友:
以前做过的 开模150左右 一个按键11元

网友:
700  乱七八糟费用 加起来   还有200是加急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