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简易PLC输出是否一定要光耦隔离

楼主(2012-01-09):
各位大虾:
问题如题,在简易PLC中,很多的输出点,都用光耦隔离了,请问有这个必要么,三极管或MOS就不算隔离么?
如果要隔离,是不是内部的CPU部分(输入光耦后部 + MCU + 输出光耦前部)必须完全独立供电(VCC和GND无连接关系)?不然隔离是否就没效果?

网友:
死道友不死贫道,plc的精髓!

全隔离吧!木省这几毛光耦钱!

简单点:
DCDC隔离模块、输入输出全光耦隔离。

网友(2012-02-25):
不隔离肯定有干扰了。PLC使用的环境有强电流变化的。

网友(2013-05-17):
我测试过不加光耦隔离干扰特别严重

网友:
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
加上隔离吧,不然干扰比较严重

网友:
光耦的作用是隔断      无线电的干扰

网友:
昨天刚用精简的开发板把简易PLC 用STC 的IAP12C5A62S2调通了,今天想再试试移植到STC12C5A32AD。下载倒是已经可以了,但是运行还不正常。呵呵,手头有一大批二手STC,啥子型号都有,回头看看能用上12eeprom系列的芯片的话。可以通过洞洞板搞些自己用的端口/接线测试小工具。

网友:
z要是做实验的话不用可以,工业应用一定要的!

网友(2013-12-05):
想做一个,进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