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字库IC(GT21L16S2Y)成功的?

楼主(2012-01-09):
GT21L16S2Y字库IC的驱动问题。

按照上图接法,波形也无问题,但是按照图3的地址去读码的时候,全是0.
请问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么?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HOLD直接接3.3V,就能读出了。
试试吧。

网友(2012-06-01):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看波形都对.

网友(2012-10-30):
各位大神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读数为0,去看SO上的信号为一直为低啊。

网友A:
使用过。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过。功能正常。

功能不正常,人家做出来干嘛?秀你牛就不必了,真要帮助人,就把代码跟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
可以了,SPI的象位不对,调整下就可以了,CPHA=CPOL=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