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电流要加焊,,这个是在SOLDER层还是在PASTE层加线??不要绿油我要家锡 达到

楼主(2012-01-09):
加大电流要加焊,,这个是在SOLDER层还是在PASTE层加线??不要绿油我要家锡

网友:
做波峰solder即可
做回流paste也要加,这样开窗区才能涂锡膏

网友(2015-04-15):
自己手工焊SOLDER。

做钢网的话,一起

网友:
阻焊层Solder:用于铺设阻焊漆。锡膏层Past: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

网友:
阻焊层Solder,用于铺设阻焊漆。锡膏层Past,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