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6218E

楼主(2012-01-09):
..\obj\Rt_thread_stm3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t_hw_usart_init (referred from board.o).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麻烦大家帮帮忙,我菜鸟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先检查函数rt_hw_usart_init()有没有定义

如果有定义,然后在board.c中
export rt_hw_usart_init();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的,在启动文件中没有包含 uart.c文件,加入这个文件并把它的头文件放在路径能检测到的文件夹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