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电路,零漂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09):
用仪表放大来做一个气压测量,气压传感器是桥式电阻,测试的时候总是调不到零,输出误差很大,有时候甚至没变化,不知道怎么回事。图中R1和R3是否必须一样,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大家讨论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要用LM324,用OP07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建议R1与R3大小一样,因为你用了桥,这样的话直接组成差分放大,建议不要用LM324,输出失调电压还蛮大的。用什么运放得根据你系统的总需求来定!

楼主:
精度要求并不高,但是基本的功能要能实现,本来之前用的80块钱的传感器,自带温度补偿调零,考虑成本现在用的6块钱一个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把我难到了。

网友:
op07
也不贵,可以调零的

网友:
可不可以加个电压补偿调零电路呀?个人觉得可行。不过OP07也是个好办法。看那个划算了。

楼主:
我看了OP07是单运放,意思是我要用3个啊。有没集成的类似这种运放。还有,很多书上OP07都是双电源供电,我这儿只有单电源,能用吗?

网友:
单电源,又不是轨对轨,调不到零
气压测量的,要么你用INA128之类的,我是不调零的,因为后面还有AD的标定

网友:
用斩波放大器吧,经典的ICL7650,ADI也有很多低温漂和失调电压的运放,可以去找一下更合适的。

楼主:
谢谢8楼的朋友,我查了这个器件,它内部也是这个电路啊,性能是否更优,能不能详细点,讲点心得也啊。

楼主:
关于这个放大电路的计算。
假设R1和R3值一样,G=2R1/R2+1 ,  Vo=G[+Vout - (-Vout)]
按这个公式计算出的结果和实际测出的结果相差很大,不知道这个公式对不对。谁给补下课到底怎么算。

另外弱弱的问下,选择运放的时候需要注意它的哪些参数?

楼主:
此贴不能沉底啊,自己先顶一下,麻烦各位支点招。
当+Vout = -Vout时,为什么Vo不等于零,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以做个调节电路的,我做过啦!

网友:
我99SE卸载啦,否则我把我设计的图发上来喽。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