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电路图

楼主(2012-01-09):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1542OKHW8L.jpg(文件大小:1.38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i.jpg)
  请问下  mos为什么发烫  不理解

楼主:
求教大神

网友:
恒流电流设计有多大?

网友:
应为电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输出2A  本来应该是DAC输出给运放3脚的  现在直接用直流电源模拟的  mos发烫后运放输出慢慢下降 请教哈

网友:
MOSFET发烫,说明有一定的功率,测测两端电压与电流,算算功率,从电路原理上看,没啥问题,最多加个补偿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正品,加散热试试。
这个电路如果2A的电流,就是R7+RV3大约是7欧,在电流为1A时,mos管承受7W,应该要加散热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再试试

楼主:
加了散热了  但是最大输出电流500mA   运放输入端加到2V  理论应该是1A 但是电源电压被拉低 说明MOS管没正常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入加2V,应该是500mA吧。

还有,电源电压被拉低,有可能是电源部分功率不足。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见教了

网友:
mosfet驱动电压太大,造成Id(drain current)增大而发烫.参考Id-VGS曲线图就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