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电会跳闸,请教!

楼主(2012-01-09):
设备是交流电220v 供电,
同时四台工作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在 接入第五台,上电的时候,就会跳闸。

不太确定是 漏电的问题 还是过载的 问题,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如果是任意四台上电都没问题,那很可能是过载

网友:
第五台设备供电端跳闸,还是所以设备供电端跳闸?说的不清楚啊。先把前四台关了,只开第五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五台设备供电端跳闸,还是所以设备供电端跳闸?说的不清楚啊。先把前四台关了,只开第五台看看。

都是同样的设备,依次上电,到第四台或者第五台的时候, 就会跳闸。

网友:
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大

楼主:
我开始也是怀疑 是过载的问题,但是设备的功耗 不大。

每个部门都有独立空气开关

1、开始在别的部门测,用电设备比较多(测试仪器等),依次上电2-3台,电气箱的的闸刀就跳了。
2、后来周末,我在自己的部门测试,只开了几台电脑的情况下。
   依次上电4台(当时手里只有4台设备),没有出现跳闸的现象。无论是插拔设备,还是操作 插线板的 开关,都没事。

这次生产,又出现这个问题,

会不会上电瞬间引起的一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大

我也怀疑是这方面的问题,
应该如何改善

网友:
注意空开的电流是多大?瞬间电流大了.....跳闸!

网友:
明显过载嘛,还有什么好说的。换个空开。

网友:
依次上电.大胡子说的对,明显过载了嘛

楼主:
谢谢,各位。下班后  我会验证下。

网友:
跳闸?教一个实用的方法,用根棍子把闸顶住,不让跳。保证解决。哈哈

网友:
换d型的开关。

网友:
所用空开是否有漏电保护功能?如果有,多半是你的设备里的Y电容太大.

网友:
开机浪涌电流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用空开是否有漏电保护功能?如果有,多半是你的设备里的y电容太大.
Y电容 选用的 值是100pF/400V。

我刚测了  220V供电,上电了几次,
电流值 大约如下:

上电瞬间:
有几次   是 大于100mA;
多数的值 是     50mA左右
程序起来后:
电流 是23mA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跳闸?教一个实用的方法,用根棍子把闸顶住,不让跳。保证解决。哈哈

兄弟开玩笑?顶住照样跳啊。内部脱扣,外面顶得住?

楼主:
刚才试了下, 上电到第三台的时候,又跳了。  汗

网友:
先把地线不接试试,这样就可以排除漏电的原因了

网友:
到现在你也没确定有没有漏电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跳闸?教一个实用的方法,用根棍子把闸顶住,不让跳。保证解决。哈哈
棍子顶是顶不住的,顶住照样会跳的,设计者早就考虑到会有你这样的人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明显过载嘛,还有什么好说的。换个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到现在你也没确定有没有漏电保护。
空开 是带漏电保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先把地线不接试试,这样就可以排除漏电的原因了

地线不接,上电到第三台  没有跳闸。

网友:
lz先看下电闸的漏电开关是不是山寨货,我遇过类似问题,山寨漏电开关里面就一个线圈加三极管开关,很容易误触发

楼主:
这边用的空开是  施耐德的, 有两种  16A和20A,  都是带漏电保护的。

电线没接,依次 上电 到 6 台,  都没有问题。

应该是漏电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一般应该是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用空开是否有漏电保护功能?如果有,多半是你的设备里的y电容太大.

回复 网友H:
这边用的空开是  施耐德的, 有两种  16a和20a,  都是带漏电保护的。
电线没接,依次 上电 到 6 台,  都没有问题。
应该是漏电的问题了
估计就是Y电容搞的鬼了,100P不大,是不是质量不行?耐压不够漏电流过大?X/Y电容务必使用安规电容。

网友:
空开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用空开是否有漏电保护功能?如果有,多半是你的设备里的y电容太大.

确实和  Y电容有关,
为了考虑 EMI   加了好多100p/400v 的Y 电容

现在去掉几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