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串镍氢电池有没有合适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01-09):
做一个矿用设备,需要24V的电源,查了下国家的标准,锂电池不合适,只能选用镍氢,别的厂家已经有现成的产品,由于是第一次做,对这块不熟悉,哪位可以推荐个合适的芯片或者充电电路?

网友(2012-02-14):
你好,一起多交流交流 不知道找到好用的方案没

网友:
24V,串充的话,很头疼,万一基本一个是坏的,就容易出问题了。而且电压检测也是个问题。

网友:
基本都是做阻抗容量匹配,然后直接串。

网友:
还是做成独立的单节充电器,充满后再装上吧。

网友:
我这有三恒的电源,有时间抄下图。

网友:
一般只要检测温度就能识别是否充满了 ,电池要配过容量内阻才行

网友:
如果这样做快速充电(1C)可能比较困难,电池内阻如果相差大的话其中的有些电池可能充不满有些电池可能过充,慢充可能好些,有没有想过使用升压电路,这样可能会更好!

网友:
使用20串的很少,我用的最多只有四串,只做过慢充(0.15C左右)

网友(2012-04-01):
我也做这类的东东,有时间交流一下啊

网友:
我建了个关于矿安 产品设计的群,有兴趣加啊,,,    125330658

网友:
我正在做!也是20串镍氢

网友:
找好一点的产家,批量电池应该问题不大的,600AH的铅酸,12-24节串联,600个循环,都很难出现容量差的情况。别怕。

我现在觉得,平衡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一个一致性不是太差,串联不要紧的。

网友:
LENEAR的LTC6802-1可以胜任

网友(2012-05-25):
我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
最近也在搞电池充电,3个锂电池串在一起,但不知道平衡充电要怎么弄?

网友(2012-12-05):
zqd311107 能不能说说大致方案 用的ic还是说用单片机搞啊

网友:
NiMH可以耐受一定的过充的...

网友:
我觉得用温度法比较容易实现.
电压变化,可能有困难.

网友:
我们现在给一家做oem 每套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