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两颗 AD9833 产生 I-Q 信号碰到问题

楼主(2012-01-09):
大家好:

我用两颗想产生 I-Q 信号,硬件电路如上图,两颗 DDS 的 SDATA 和 SCLK 接在一起,
但 FSYNC 分别用两个 I/O 控制,信号源也共用一个 20MHz 的有源晶振,
输出波形经由反相放大器放大。

我想让两个 DDS 输出相差 90 度的正弦波,我的控制步骤如下:

1. 令 U1 的 FSYNC=0,相位寄存器设为 0(0度),令 U2 的 FSYNC=0,U2 的相位寄存器设为 3072(90度),
因为相位寄存器是12位元精度(4096),所以 0~4096 代表 0~360 度的相移。

2. U1 和 U2 的 FSYNC=0,写频率寄存器设定共同的输出频率。

3. U1 和 U2 的 FSYNC=0,写控制寄存器的 RESET 位元为 0 开始输出频率。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当频率低的时候如 5KHZ,两颗 IC 确实能观察到正交 90 度的信号,
但频率若提升到 50KHZ 时,频率寄存器的内容改变,相位寄存器的内容不变,
可是相位差却不再是原来的 90 度,随着频率越高误差越大,若回到原来的 5KHZ 时相位差又正常了,
不知道这是什麽原因,请问有人遇过这种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同频率下的90度正交应采用不同的初始相位差,亦即,在变频率控制字的时候,相位控制字也要相应地作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频率下的90度正交应采用不同的初始相位差,亦即,在变频率控制字的时候,相位控制字也要相应地作改变;

是這樣子啊,那是不是每個頻率都得去調整它的相位控制字,然後用示波器來做校正?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俺怀疑和负载的阻抗性质有关。考虑减小输出负载的容性试试?

楼主:
我令 AD9833 输出方波,这样更好观察相位差,但仍然相位不准,所以应该和负载无关。

网友:
哥们,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2015-05-06):
前辈,您好,我最近刚接触AD9833,我看了你的“用两个AD9833产生I-Q信号碰到问题”,想请问你如果我产生60KHZ的方波在输出端口处接一阶RC低通滤波好呢还是用二阶低通滤波好呢?

网友:
VOUT输出端接不是高通滤波器吗?AD9833输出不是要接低通滤波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