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p下装了Qt creator却找不到qmake.exe文件

楼主(2012-01-09):
以前在Ubuntu下装qmake编译出来放在\Qt\qtcreator-2.4.0\bin或者\Qt\qtcreator-2.4.0\mingw\bin里面,但我在xp下安装却没找到qmake,导致建立工程的时候他提醒我没有有效的Qt版本。
    难道Qt creator包括了MinGW却不自带qmake?
    我只好自己再下一个完整的SDK包,(在另一台XP机上,因为我的本没空间了,1.6G,安装完6G),然后想把那个qmake拷过来,结果提示内存错误。
    在XP下只安装Qt creator 需要怎么设置?用过的请说一下

网友:
XP系统PATH里面加qmake路径试了没?

楼主:
问题是原来文件夹里面没有qmake.exe
拷进去以后它界面里面有选择qmake路径的,选了就弹出内存错误。按理说在这里选和在path里面指出是一样的吧

楼主:
我试了一下,在环境变量里面建了PATH,在文件夹里放了考来的Q妹,还是不行
会不会Q妹要根据硬件编译生成的,换一台机就水土不服了呢?我两台机都是intel的

楼主:
我又拷了一个Q妹,设了环境变量,这回它提示 Qt没被正确安装请运行 make install
我本来就只打算先用着creator当个IDE没打算装Qt啊,难道不装不行?Creator不能单独用的吗?

楼主:
没人解答吗。。。哎,最后无奈的装了Qt才行,1.6G

网友:
不久前装过一次,没用多久又卸载了.
装的是是完全版本,没遇到所述问题.

网友:
我的是WIN7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