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从机接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2-01-09):
我用C8051F040做RS485异步收发数据,从机接收到的数据与主机发出的不一样,
多次试验,发现只能接收0x55,其它的数据都会乱掉,且没有规律。
通过485转232与电脑相连主机发送和从机接收都正常。
同样的单片机、试验板和波特率,做232通信时一切正常。
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电路发上来看下吧

楼主:
DS75184B功能等同RS485 (原文件名:rs485.jpg)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分析数据呀。

网友:
C3 C4 C5 R485去掉,HC14去掉,9014、R9、R10去掉,画蛇添足。R7、R8应该是10K,6N137的78应该连接吧。R6、R11应该是390欧的。

现在故障的主要问题是R9的阻值太大,换成1K的应该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故障的主要问题是R9的阻值太大,换成1K的应该OK。
不应该是阻值太大的问题,因为电路己经是成熟产品,使用中没出过问题

楼主:
日!是电压太高了,超出了DS75184的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