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下位机发来的像素转为视频在电脑上输出

楼主(2012-01-09):
实时拍摄的视频经过DSP处理发给上位机,我上位机是用的C++,要实时接收像素数据并且显示处理后的视频  要怎么做呢   一个一个点画太慢了

楼主:
求人指点,

楼主:
类似监控  不过得到的视频是处理过的  感觉上应该不难  但没接触过着方面  无从下手

楼主:
今天试了下一个点一个点地画  速度太慢了

网友:
哈哈,你不会是用SetPixel吧

网友:
请问你是同过什么接口发给上位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的是。。。。

网友:
directx?

delphi 和 bcb 有视频控件,不过俺不记得名字了。

网友:
一个frame显示一次,最好压缩成如JPEG图片,一张一张传,一张一张显示,动起来就是视频了,或者H.26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一边接收一边显示呢 ,是先接收完一副图片然后显示图片 再接收显示吗  这里的显示用什么函数呢

楼主:
是用DrawDib 吗

网友:
创建一个内存位图,把收到的数据填上去,整体刷新用bitblt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