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2-01-09):
本来打算只做2.4G。但是现在想先改一个普通6通道遥控器,不知道里面无线电发射部分接收过来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协议。求大家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叫PPM么

网友:
直接买改2.4G的套件就ok了
飞梦的也就200
还有很多家在做
便宜的也就130~1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头,我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个6通道的遥控器,天地飞的。发现遥控器内部,有个无线电发射的板子,他接受的信号是周期性的,每次都有时间不等的7个高电平。难道像单片机驱动电调那样,这7个高电平分别是7个通道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我是最近才想做四轴的,现在做到遥控器这了,研究一下通讯协议问题。只是对遥控器里面的信号好奇,我打算做2.4GHz的遥控器了,自己玩,用加强版的Nrf2401、发射功率大了点,不知道对自己有没有伤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和我分析的差不多,最后一个高电平就是没用吧,如果测试成功,不管我写的程序是否有用,我都会和大家分享。

网友:
最后一个高电平是指最下面的波形?那是接收机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测的那个波形和你测的这个不一样,可能是遥控器不一样吧。最后一个高电平是接收机波形,这个不理解。等我做完了,我也发个照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