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屎上最简单的旋转编码器程序, 占用一个外中断

楼主(2012-01-09):
#define ROTATE_A PIND.2
#define ROTATE_B PIND.3

uchar CW=0;
uchar CCW=0;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if(ROTATE_A!=ROTATE_B)
    {
        CW++;
    }
        else CCW++;
}

void main(void)
{
        if ((CW|CCW)!=0)
            {
            DATA=DATA+CW-CCW;
            }
        CW=0;
        CCW=0;
        delay_ms(50);
}

//////////////////////////////////////////

占用一个外中断,电平变化触发,CW是顺时针转过的脉冲,CCW是逆时针

每50ms处理一下数值,如果想要出错,起码脉冲时间要比50ms/256短才行,手指是没可能达到这速度

实际应用中感觉很爽

楼主:
硬件上两个信号引脚各并了两个10nf电容,带上拉

网友:
大哥,你的程序写的非常好啊,能不能把硬件原理贴出来看下,我没用过旋转拨码的,不懂···

网友:
恩。这个试试。

网友:
编码器的各种程序
http://www.arduino.cc/playground/Main/RotaryEncoders

网友:
低频情况下可以接受,上了10k以上频率估计MCU受不了,现在带正交编码接口MCU也很多,而且也便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要用专用的接口啊,这么复杂

网友:
谢谢楼主!是够简单,只是硬件上略有限制。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外中断是由什么触发的?

楼主:
换了另外一种带开关的编码器, 发现两种不一样

一种停顿时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的, 就要电平变化触发

另外一种只有低电平的, 就要上升或下降沿触发就行了

网友:
收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2-04-08):
够简单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请问一下,有的编码器输出不是规整的方波,是编码器的问题吗?
我买一个欧姆龙的就不输出标准的方波,害得的的程序不好用,后来用示波器来知道!

网友:
mark 编码器程序

网友:
请问这个最高支持多少脉冲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
这个思路很不错。

网友:
我刚好用到,我写的比

网友:
the best approach is to use two external ints or port changes.

otherwise, you can use a timer interrupt to read the pins and a state machine to detect rotation.

网友:
mark一记 最近在做

网友(2012-06-08):
为什么要用两个变量?  写成这样如何?

#define ROTATE_A PIND.2
#define ROTATE_B PIND.3

char  W = 0;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void)
{
   if(ROTATE_A!=ROTATE_B)
       ++W;
   else
       --W;
}

void main(void)
{
        if (W) {
           DATA += W;
           W = 0;
        }
        delay_ms(50);
}

网友:
我也改进过,单片机正交脉冲四倍频,速率接近1M

网友(2012-08-29):
留个记号,以备后用

网友(2012-10-12):
厉害、试用一下

网友:
屎上最简单!

网友:
有什么用的啊

网友(2013-03-21):
  看不懂啊

网友(2014-05-10):
mark旋转编码器

网友(2014-07-31):
简单应用,好使!!

网友:
没有任何消抖,用的是接触式的很容易误判的

网友:
我以前也有搞过,现在忘了我。。老了

网友:
没用过,不怎么懂

网友:
没用过中断,都是每个10ms扫描一下

网友(2014-10-21):
怎么判断正反转???

网友:
好简洁的程序

网友(2015-01-12):
使用B相的上升沿触发中断么?

网友:
如果中断是双向的,还行,如果是单向,只有一个下降沿,那就不对了

网友:
相信很多類似應用, 大家的第一個想法一定是使用編碼器,
最近不小心看過一個專利設計 , 一個幾毛錢的小型限位開關搞定,瞬間讓人崩潰,當時唯一想法就是佩服,

网友(2017-03-13):
转快了,还是感觉不行呢

网友(2017-12-05):
学习了,试验一下!

网友:
代码少不等于就是好代码...

网友(2021-04-05):
有没有不占用外部中断的方法?

网友:
对于32脉冲每圈的编码器适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