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一个230元上下的万用表,求推荐!

楼主(2012-01-09):
如题,想买一个230元上下的万用表,要求稳定可靠,求各位大虾推荐。

网友:
优力德华宜胜利

网友:
用化谊的,飘过,楼主还有注意下其能测量多少频率以下的电压。上次家里电视坏了,我的数字表测电视行管的电压只有几伏。用指针表才能测的到。。注意这个。。

网友:
买个二手fluke 17b吧,不求成色的话能买到。胜利等货色,还是劝楼主不要想不开。

网友:
UT33系列表+可充电9V电池+fluke或安捷伦表笔
楼主预算正好够用

网友:
一般用用的话230多了。。。

不上不下的情况下还是买个便宜的先用

网友:
UT33A,我再09年用75块钱买的,很好使,两节五号电池搞定。

网友:
FULUKE  15B 17B

网友:
我觉得一般用买个VC890D,便宜。
追求好的话,230元也没用啊。

网友:
FLUKE
用过才知道什么叫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一般的万用表不都是百把块一个的

网友:
华谊的MS8260G好像不错的  也就是这个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