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否将多路DC/DC Buck电源芯片的输出并联,以获得更大的输出电流?

楼主(2012-01-09):
项目中用到的SOC需要7A的持续电流,如果采用多路DC/DC并联,有什么芯片能方便并联均流吗?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只有自己串二极管和加均流电阻了?谢谢!

网友:
7A可以考虑采用外部mosfet的方案
多路直接参考linear或者国半 TI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不过外扩MOS管的芯片感觉都不太好买,想用一些常见好买的片子并联起来用,但好像实现起来不太现实;
凌特和国半那些可以并联的片子也是不太好买;

不过感觉还是用外部MOS的方式现实。

网友:
34063就可以外扩 这片子好买了吧

网友:
有多相的。

楼主:
3Q,我再学习学习。低电压大电流的电源电路和以前接触的不太一样。

rclong你的头像很恐怖啊,哈哈。

网友:
LTM4606 ,单路 6 A,双路 12 A,有官方推荐电路

网友:
或者 TI的 TPS54810,可以输出 8 A

网友:
我的头像恐怖?

"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 Mr. Creedy, 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

看过电影<<V for Vendetta>>没有? 没看过绝对是你的可惜

网友:
不知你是要升压,还是降压,如果是升压,用MIC2196加外置mosfet,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头像恐怖?

"beneath this mask there is an idea, mr. creedy, and ideas are bulletproof."

看过电影<<v for vendetta>>没有? 没看过绝对是你的可惜

V字仇杀队,看不大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是降压;

网友:
人家一般并联扩流都是并联两个mos管,还是用一个芯片驱动的啊

网友:
7A电流不算大,同步BUCK就搞定。如果输入输出压差大,建议用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