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不能定位

楼主(2012-01-09):
GPS模块上电后打开GPS viewer,选择串口并且冷启动后,一段时间后就维持下图这个状态了,为什么定位数据是0? 接收窗口内的数据是不断刷新的,这是否是正常的?

网友:
似乎信号不太好,换个地方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靠着玻璃放在窗台上的,刚才开窗试了一下还是一样,这个必须是露天的吗?
还有请教图片中画圈的位置是不是显示的只有一个卫星且信号强度是23?

网友:
全露天、天线朝上试试吧,各家的窗口不一样,很多建筑挡厉害了就是没信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回头出去试试。。

请问下图画圈的部分是代表现在收到两颗卫星吗?实现定位应该有几颗出现在画圈的部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出去空旷地带站了半个小时,成功定位.. 有没有高手分享下经验,莫非以后调程序要经常往外跑?

网友:
下次定位会快一点,冷启动后慢,也要求信号好。

网友:
其实可以先把天线放外面搜到信号后再拿进来的,比如说你先用一个棍子把天线挑在外面,收到信号再放到窗口就行了

网友:
天线放在窗子外面就行了,还有就是黑面朝天!

网友(2012-05-05):
多谢楼主,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能传个GPSviewer,现在旧论坛东西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