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 模拟串口发送是收到的数据完全不对

楼主(2012-01-10):
写了一小段串口的程序如下: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void Uart_Init(void)
{

//        UCSR0A |= (1<<U2X);
        UCSR0B|= ((1<<RXCIE0)|(1<<RXEN0)|(1<<TXEN0));         //接收中断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UCSR0C|= ((1<<UCSZ00)|(1<<UCSZ00));         //数据位长度为8位
        UBRR0L = 0x2F;
        UBRR0H = 0x00;                        //设置波特率为9600
        DDRE |= 0x02;                          //配置TX为输出
}

/*void Uart_Send( uint8 shu)                        //发送一个字节
{
        while(!(UCSR0A&(1<<UDRE0)));//判断USART数据寄存器是否为空,假如UDREO为1则表示为空
        UDR0 = shu;                                        //赋值
        while(!(1<<TXC0)&UCSR0A);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若TXCO为1则表示发送完成
        UCSR0A&=(~(1<<TXC0));                //把发送结束标志位置0
}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uint8 i=5;
        UDR0 = i;
        _delay_ms(5);
        UDR0 = i;
        _delay_ms(5);
        UDR0 = i;
        _delay_ms(5);
        UDR0 = i;
        _delay_ms(5);
        UDR0 = i;
        _delay_ms(5);

}

用PROTEUX仿真,仿真图如下:

示波器观察结果如下:

串口检测工具检测到的数据如下:

用示波器读出的波形是正确的,但是串口检测到的数据不正确,希望大虾能够指点下 。

楼主:
我让程序多次发送5,可是收到的数据完全对应不上啊。

网友:
proteus?计算机串口?不是实际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仿真,没有搭建实际电路,如果仿真有问题的话,实际电路应该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另外我这个程序写错了两个地方,程序更正如下: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avr/io.h>

#define甀椀渀琀8甀渀猀椀最渀攀搀挀栀愀爀

void唀愀爀琀开Init(void)
{

UCSR0A簀=(1<<U2X0);
UCSR0B|=((1<<RXCIE0)|(1<<RXEN0)|(1<<TXEN0));        //接收中断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UCSR0C|=((1<<UCSZ00)|(1<<UCSZ00));        //数据位长度为8位
UBRR0L= 砀5F;
UBRR0H= 砀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DDRE簀= 砀 2;                 //配置TX为输出
}

/*void唀愀爀琀开匀攀渀搀(甀椀渀琀8猀栀甀)         //发送一个字节
{
while(!(UCSR0A&(1<<UDRE0)));//判断USART数据寄存器是否为空,假如UDREO为1则表示为空
UDR0=猀栀甀;         //赋值
while(!(1<<TXC0)&UCSR0A);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若TXCO为1则表示发送完成
UCSR0A&=(~(1<<TXC0));         //把发送结束标志位置0
}
*/

int洀愀椀渀(void)
{

Uart_Init();
uint8椀=5;
UDR0=椀;
_delay_ms(5);
UDR0=椀;
_delay_ms(5);
UDR0=椀;
_delay_ms(5);
UDR0=椀;
_delay_ms(5);
UDR0=椀;
_delay_ms(5);

}
这种时候我把仿真里面的串口检测波特率改为1280,数据正确。
感觉自己设置的波特率是9600应该没有错误。

楼主:
问题已解决,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