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45 SPI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2-01-10):
想请教下我的adxl345模块用I2C读写数据都很正常,但现在必须用SPI,能读出设备号E5但读出的加速一点也不准,差很多,比如静止时Z轴达到9G,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补充:我用的AVR

楼主:
我自己得顶下

网友:
我目前使用IIC读取成功,准备下一步改成SPI的。

网友(2012-11-25):
楼主还在吗?我现在连id都读不出来。。。。

网友(2013-01-08):
ADXL模块SDO/ALT ADDRESS引脚要是通过电阻或者直接接地了,SPI就无法读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spi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