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载GPRS、GPS电源和电池供电切换电路

楼主(2012-01-10):
车载GPRS、GPS产品,要求车载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能自动切换,切换不会导致关机或模块死机,谢谢!

楼主:
我目前也是用MOS管切换的,但是瞬间会有电压跌落再上升的情况,有时候导致了模块死机的现象

网友:
隔离并联供电。不会有这现象。当然做法还很多,看最终想要什么。

网友:
加个电压监视IC,如80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