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超大文件恢复软件

楼主(2012-01-10):
我的虚拟机的文件*.vmdk文件被我删除了,有了好几款软件恢复都是看到大小是0b,不能恢复,可能是文件太大了,一般的小文件用这些软件恢复没有问题的,
我用了
easyrecovery
superrecovery
DiskGenius
360的文件恢复也用过了,都是显示0b,
谁知道超大文件怎样恢复呀,10G左右的文件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188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ywap&bbs_id=9999
看这个

楼主:
ls那个贴子里的第二个我用过的,SuperRecovery超好用,原来我用分区软件将我的硬盘调整各大小,实然失败,搞得好几个分区没了,我又重新分区,用它将几乎全部数据都恢复了,用easyrecovery恢复时,文件名都是正确的,里面的东西是乱的,比如我的一个.C文件,前半部分是正确的程序,后面就是乱码了。。  SuperRecovery就没有问题

可是我这回是超大文件,一般软件无能为力,

网友A:
我上传个吧,到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数据恢复软件。R-Studio
已注_册,里面有sn,安装后输入sn就行。
R-Studio 5.4ourdev_711869K83E7H.zip(文件大小:19.11M) (原文件名:R-Studio_5.4.134372_EN.zip)

网友:
我用它恢复过400g的数据,是在我移动硬盘上的,有一天突然就挂了。恢复出来的文件只有非常少的显示0b,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单个文件最大8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上传个吧,到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数据恢复软件。r-studio
已注_册,里面有sn,安装后输入sn就行。
r-studio 5.4

记号~

网友:
用iCare Data Recovery试下

网友:
文件容易被恢复的前提是,文件的相关记录信息。没有被完全彻底的删除。如文件链表信息,文件大小,等。

出现一般软件无法恢复的问题。一般是由于文件较大。删除时,提示是否彻底删除。
然后又写入了新的文件,导致部分重要信息丢失。
甚至,文件内容部分也被覆盖。

这种情况也能恢复。
如文本文件,则丢失部分内容。如可执行性文件则无法执行。
但恢复起来,需要查找文件的目标码。
普通的软件无法独立胜任,需要软件 + 恢复专家。才能恢复。而且不能完全彻底的恢复。价钱也不菲

~~~~~~~~~~~~~~~~~~~~~~~~~~~~~~~~~~~~~~~~~~~~~~~~~~~~~~
不重要的软件,没有必要恢复了!

~~~~~~~~~~~~~~~~~~~~~~~~~~~~~~~~~~~~~~~~~~~~~~~~~~~~~~
所以,一旦发现重要的文件被删除了。立刻停止在其所在的分区,进行任何操作。
如是,系统盘符。则立刻关闭重要软件,并强制关机。

在其它电脑上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传个吧,到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数据恢复软件。r-studio
已注_册,里面有sn,安装后输入sn就行。
r-studio 5.4

这个软件真的很好,已经成功恢复了,
不过是全英文的,与一般的恢复软件操作方式感觉有很大不同,不过好像与xywap推荐的iCare Data Recovery差不多,

回复 网友B:
用icare data recovery试下
开始的时候我想试试iCare Data Recovery,但由于是全英文,分析较慢,而且分析出来后有许多的"分区",以前用过的恢复软件没有这样的,

后来快要绝望时试了r-studio,成功了,不过其实与iCare Data Recovery是同类的,由于已经成功了,所以没有再试iCare Data Recovery了,我想应该可以的,下次再试吧

谢谢rainyuoko 谢谢xywa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文件容易被恢复的前提是,文件的相关记录信息。没有被完全彻底的删除。如文件链表信息,文件大小,等。
出现一般软件无法恢复的问题。一般是由于文件较大。删除时,提示是否彻底删除。
然后又写入了新的文件,导致部分重要信息丢失。
甚至,文件内容部分也被覆盖。
这种情况也能恢复。
如文本文件,则丢失部分内容。如可执行性文件则无法执行。
但恢复起来,需要查找文件的目标码。
普通的软件无法独立胜任,需要软件 + 恢复专家。才能恢复。而且不能完全彻底的恢复。价钱也不菲
~~~~~~~~~~~~~~~~~~~~~~~~~~~~~~~~~~~~~~~~~~~~~~~~~~~~~~
不重要的软件,没有必要恢复了!
~~~~~~~~~~~~~~~~~~~~~~~~~~~~~~~~~~~~~~~~~~~~~~~~~~~~~~
所以,一旦发现重要的文件被删除了。立刻停止在其所在的分区,进行任何操作......

这些常识我早就知道,关键这次是超大文件,
你的积分怎么是负的呀?

网友:
r-studio确实强悍.

网友:
mark下  r-studio 挺好 破_解版也能找 感谢3L

网友(2012-06-06):
就是不知道能否恢复大文件,如200M以上的视频文件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个吧,到目前为止我用过的最好的数据恢复软件。R-Studio
已注_册,里面有sn,安装后输入sn就行。
R-S ...

实在是好东西啊!!!

网友:
这个要保留!

网友: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
下载备用,谢谢4楼的朋友

网友:
好用的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make

网友(2013-02-01):
太谢谢了!试试!

网友:
标记下,待用!!

网友:
不知道清空了回收站里面的能不能用?

网友:
记号,文件恢复软件

网友:
mark,文件恢复软件

网友(2017-11-20):
4楼的很好用,顶起来

网友:
去X宝买个数据恢复软件,几元左右都可以搞定

网友(2020-07-07):
我是误删了分区,然后寻到这里来了,看看。MARK一下

网友:
好资料 下载留着以后用啊,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