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行情,有公司让给设计个生产用的辅助工具,不知道该要多少钱

楼主(2012-01-10):
用脉冲编码器检测转数,然后根据某些条件输出脉冲,还有键盘,显示屏用于设定参数,用52单片机做,只是用于他厂子生产用。他希望年前给弄完。
不知要多少合适。

网友:
每天1到3百吧,限普通应用。特殊的费用另算。

网友:
2K  建议零售价。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为啥要用单片机做?
可能一开始觉得用个52单片机会省钱,但是实际做这个东西,又要编码器计数,又要发脉冲,还要显示屏设置参数,键盘。
套数有50套以上考虑开发,3,5套这样的量,真是非常的不合算。

用一个PLC+文本显示器,山寨点的,一套也才400不到,关键人轻松啊。

用开发的思维去做工程,只会把自己累死。你能保证10天把显示,设置搞定就是非常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要用单片机做?
可能一开始觉得用个52单片机会省钱,但是实际做这个东西,又要编码器计数,又要发脉冲,还要显示屏设置参数,键盘。
套数有50套以上考虑开发,3,5套这样的量,真是非常的不合算。
用一个plc+文本显示器,山寨点的,一套也才400不到,关键人轻松啊。
用开发的思维去做工程,只会把自己累死。你能保证10天把显示,设置搞定就是非常牛了。

PLC有些场合有优势,有些情况下,它不行了,怂了,不用单片机用什么?电话打到PLC厂家订制程序?

各有各的优势,不用固定什么工具,什么合适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