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内建双口ram与DSP通信接口求助

楼主(2012-01-10):
各位高人帮忙,小弟正在弄一个FPGA与DSP通信接口设计,本人是想用FPGA的dpram IP做跨时钟域的异步通信。自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各位来帮忙帮忙啊,给些参考资料或建议,有没有参考的例子啊……发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可以啊
fpga内部双口ram可以使用独立读写时钟,没问题
另外你读写速度如果不快,使用DSP的EMIF也可以,比较简单

网友:
DSP是用什么接口和FPGA通信?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DSP用SPI和FPGA通信,那就不需要什么DPRAM了.
做这种通信,最好把双方的数据传输格式弄懂,那么才好谈具体的设计.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搞这个问题。你有思路了么?用DMA方式如何?

楼主:
在考虑用DSP的EMIF或是16位并口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最近也在搞这个问题。你有思路了么?用dma方式如何?

你选用了哪种通信方式呢。

网友(2012-02-12):
回复 网友B:
打算用DMA方式,但是具体实现还没想。你的EMIF应该把地址线分配好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