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罗技无线鼠标咋修啊?(哈哈哈,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1-10):
现在不知道接收器还是鼠标坏,可能是接收器坏,咋修
一、但是接收器插电脑上有反应啊,
这是否能说明接收器没有坏,但有可能无线部分坏了?

二、鼠标底部没有红光了,仔细看有微弱红光,用照相机也能看见红光,是鼠标本身就是用的不可见光吗?

三、点击鼠标有5MA电流,持续一会电流变uA级别

只测试了上面几项,不知道怎么修啊,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从电流看,是鼠标坏,拆开看下晶振什么的。不行只有50元买个新的。

网友:
拆开看晶振起振没有吧,换了晶振还不行就换一个好了。

网友:
应该是激光头老化了。换个芯片就又好能用了。罗技的鼠标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换电池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新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罗技的就是不可见光,还是激光头老化了?谁用的罗技,说说你们的鼠标底下会不会发红光啊?
电流5MA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领导家里用的鼠标,能修就修修吧。请问5MA的电流不正常吗?能确定是鼠标坏吗

网友:
我的也是罗技的无线,鼠标应该是红外的,肉眼基本看不到,用手机或相机可以看到。平时隔1两秒闪一次,工作时基本一直亮。

网友:
我的是罗技M210 ,有可见红光,上面写了Rating:1.5V 100mA

网友:
M505 ,没写电流多大,底部激光看不见。接收器便宜的话 可以买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频谱分析仪试了试,鼠标移动有波形,鼠标应该没事,应该是接收器的问题~!
接收器能修吗,不能修的话能买到并与鼠标配对吗?

网友:
频谱都上了啊,你买个新的算了,顺便拍拍领导马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频谱分析仪试了试,鼠标移动有波形,鼠标应该没事,应该是接收器的问题~!
接收器能修吗,不能修的话能买到并与鼠标配对吗?
如果不是优联接收器的话就要对码了。没搞过。
如果鼠标也不贵的话,干脆不要折腾了,买套新的,换PCB,就说你修好了。
省得领导以为你修了那么多天也没修好,工作能力也不怎么样。

网友:
被LZ的工具打动了
找了个软件,LZ试试。

ftp://ftp.logitech.com/pub/techsupport/mouse/logitech_connect480.exe

网友:
个人觉得是接收器问题,鼠标体开机检测5mA,未检测到接收端,就进入到了休眠状态,uA级,应该是这样

接收头,直接买个型号一样的,如果鼠标会自动对码的应该没问题 修的话比较困难,插入USB有反应电路部分应该没坏,程序也在跑。可以看看触点有没有问题,或者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领导家里用的鼠标,能修就修修吧。请问5ma的电流不正常吗?能确定是鼠标坏吗

这个你该送他个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

网友:
我的m215底部是发红光,肉眼能看见
同事的m235看不见光。

罗技的接收器都是1对1的吧?个人感觉不好换

楼主:
原来是接收器上的接收芯片虚焊了,哈哈哈哈!
附上nRF24LU1P的资料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712103VVMCUH.pdf(文件大小:1.59M) (原文件名:nRF24LU1P_Product_Specification_v1_2.pdf)

楼主:
只烫了烫pin17-pin24就好了,

网友:
留名备用。话说俺的M325坏了后直接去客服换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