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噪声消除办法

楼主(2012-01-10):
最近做了一个开关电源,用的是LNK304的Stackfet方式。空载时能听到轻微的响声,但随着负载增大,响声越来越大,想了很多方法都消除不了。没有这份面的经验,请各位大侠不惜赐教,多谢了!

网友:
把耳朵堵住.

楼主:
哪位DX给我指导一下啊?

网友:
是变压器响么?开关频率固定的,频率调不了吧?改变LC滤波值变大些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变压器响么?开关频率固定的,频率调不了吧?改变lc滤波值变大些试试;
这个有试过的,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
变压器响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线圈没绕紧有松动,还有就是是不是引脚受到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