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求解,航向角推导

楼主(2012-01-10):
采用欧拉角求解对象姿态,首先通过磁场传感器数据求出倾斜角和翻滚角(0-360且正常),其次通过磁场传感器数据与倾斜角和翻滚角求解航向角,在水平面内时正常,且角度值于0-360变化,但是当倾斜角或者翻滚角变化较大这时,航向角就不准确了,我试过多种方法推算航向角,但问题任然存在,特请教一下,欢迎讨论。

网友:
请问磁场传感器数据求出倾斜角和翻滚角怎么求解?能告诉公式或思路吗

网友(2013-11-15):
磁传感器能求出横滚和俯仰角?不是吧

网友(2014-09-15):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也不知道怎么求取航向角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可以分享一下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