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um占几个字节

楼主(2012-01-10):
在STM32里,
enum tagNumberEnum
{
    ZERO,
    ONE,
    TOW,
    THREE
};

sizeof(enum tagNumberEnum)发现是1个字节的。但是,sizeof(int)是4个字节的哦!
不是说,enum是与int的字节数一样的吗?

网友:
enum类型声明不占内存。
enum变量占int的字节数

网友:
不一样,一个enum变量使用的内存大小是implementation-defined。
只要:实际占用的字节数能表达其中枚举量的所有值;其实际数据类型兼容于某种整形变量。

具体参考C99标准No1256,6.7.2.2节。

网友:
这个和编译器有关

网友:
enum是一种常量申明方式,不是数据结构,如果这此常量没有在程序中用到,不占用任何FLASH空间,字节数为0.如果在程序中用到,要具体看是什么场合中使用。

网友A(2012-10-30):
能再深入说明一下吗?那如果enum里面的元素数目超过int所能表达的范围,那就占不仅sizeof(int)个字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再深入说明一下吗?那如果enum里面的元素数目超过int所能表达的范围,那就占不仅sizeof(int)个字节了吧. ...

那你需要1073741824个枚举元素,用26个字母大小写+10个数字 ,你起码需要6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枚举元素,加上1个逗号,那就是7个字节
所以你需要7 *1073741824 个字节来构造这个enum, 那就是大概一个7G的c文件.....

我看好你哦~~~~~~~赶快尝试下,看看编译器会不会死机!

网友:
enum更多的作用,体现在编译阶段

网友:
看到TOW,我震惊鸟。。

网友(2016-03-12):
看书上说是相当于int型长度

网友:
MDK编译器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2017-07-20):
PC中一般按INT处理  MCU编译器一般按数值范围处理, BYTE能表示的就用BY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需要1073741824个枚举元素,用26个字母大小写+10个数字 ,你起码需要6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枚举元素,加上1 ...

你很善于计算,但是!!!
enum aaa {
  MSK1 = (1<<0),
  MSK2 = (1<<1),
  MSK3 = (1<<2),
  MSK4 = (1<<3),
  MSK5 = (1<<31),
};
你看这样,编译器会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