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块Spartan6核心板,XC6SLX16+SDRAM+USB2.0,大家有兴趣吗?

楼主(2012-01-10):
最近做了块Spartan6核心板
用的XC6SLX16-2FT256,板带64Mb SDRAM,USB2.0(CY7C68013A)
板子已经调通,SDRAM测试可以跑到150M
年后应该会做个小批量20片,准备放淘宝卖,售价499.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本论坛内提前预订的可以打9折。
关于定价,我觉得很平民了,毕竟要上SMT,这种板子用的人也不多,不能用量来分摊成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问你一些关于68013的问题,可以加QQ吗?我的 516109561

网友:
照片拿几张来看看,资料准备公开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兴趣。给个框图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ddr,或者双sdram,视频处理用得上

网友:
Spartan-6至少配DDR2吧,硬核控制器性能很高,不用白不用
国外的ZTEX板是S6入门的不错之选

网友:
Microblaze跑了吗?没放flash上去?不是DDR确实可惜,DDR2不好,必须是BGA的,QFP的DDR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已经上了BGA的FPGA,何惧再上片DDR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既然已经上了bga的fpga,何惧再上片ddr2?

也是,不过BGA的板子返修很头大,批量时候不良品的维修都不方便。

网友:
公司到处都是Spartan6的板子。。。

仔细找找还有V5的能借

随手拿来就能用~自家用不着

帮顶下~

网友:
我印象中SDRAM没用到差分信号,调起来相对容易;能跑150M,可以做很多事了啊!

网友:
http://www.em.avnet.com/en-us/design/drc/Pages/Xilinx-Spartan-6-FPGA-LX9-MicroBoard.aspx?url=http://www.em.avnet.com/en-us/design/drc/Pages/Xilinx-Spartan-6-FPGA-LX9-MicroBoard.aspx
这个是AVNET的小板子,看看有没有竞争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croblaze跑了吗?没放flash上去?不是ddr确实可惜,ddr2不好,必须是bga的,qfp的ddr很好。

同感,microblaze的程序放TF卡可能更方便。

网友:
问个问题,sdram可以跑到150M,你的时钟是怎样设计的?即sdram时钟和fpga时钟如何设计?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看到你的图,最好做个如下的核芯版,多拉些IO出来便于扩展,FPGA反正都BGA了,用SL45吧。

网友:
本人也做过sp6的板子,双sdram。
当时也犹豫是否要上ddr or ddr2的。虽然也有布ddr的经验,但是,在fpga上布ddr还从未做过。因此,不敢保证成功。
所以,当时在数据吞吐量满足的情况下,选择了sdram。目前看来,sdram也是满足的,几十兆的吞吐量sdram足够了。
在后续的设计中,由于数据源来自多个外部设备,两个sdram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这时要么选择ddr要么增加sdram。目前我还在犹豫,不过我还是倾向后者,增加sdram。这样多组独立的sdram在做数据缓存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
虽然sp6提供的ddr控制器可以虚拟出多个输入输出端口,但是,用起来还是没有直接操作多个sdram方便。也可能是我没有用习惯吧。

楼主:
DDR2的话,后续会考虑,因为这个主要做USB数据采集,这个数据量,SDRAM已经够用了。
BGA的成品率确实也是个大问题,返修肯定没有贴片的方便。
另外DDR2的电源需要多出2组,功耗也大不少。

目前公司正在做块USB3.0的板子,调通后会考虑USB3.0+Spartan6 FPGA+DDR2这种架构。但是这个板子成本很贵,估计做出来也没几个人要,所以还需要多考虑。

关于跑microblaze,可以将code放在SPI FLASH中,如果不够,可以自己外接SD或TF卡,预留的IO跑个几十兆速度肯定没问题。

关于SDRAM跑150M,这个需要在布线上考虑多些,因为板子很小,所以FPGA离SDRAM很近,所有线基本都没有超过1000mil。另外内部FPGA SDRAM控制器我也用的网上下的,略微修改了一下,没有特殊处理。

网友:
前面没看到你说有SPI FLASH,我以为没有任何的FLASH呢。放个照片啥的看看呗?

楼主:
SPI FLASH 用于配置FPGA,配置完成后,可以使用空余空间。
照片还没拍,明天上

网友:
对USB3.0+Spartan6 FPGA+DDR2这个感兴趣,usb3.0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SP6核心板正面 (原文件名:SP6_CORE_TOP2.JPG)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D:

USB3.0用Cypress的FX3 CYUSB3014
不过这个估计得下半年了吧,测试板的板子还没做。等USB3.0调通后才会考虑

网友:
非常感兴趣啊
有可能放出原理图么
我最近就是要做一个核心板,带ddr2与以太网的
非常需要有参考设计
有些细节如时钟与SPI,jtag等基本接口,请LZ指教
方便加个群聊下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CYUSB3014已经可以用了,设计难度不大,就是PCB生产工艺和焊接难度大,0.8mm的BGA。
FX3的问题是SDK还不够成熟稳定,文档略残次,软件开发调试较为痛苦;设计硬件已经几乎没有阻碍了。

楼主(2012-02-24):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cyusb3014已经可以用了,设计难度不大,就是pcb生产工艺和焊接难度大,0.8mm的bga。
fx3的问题是sdk还不够成熟稳定,文档略残次,软件开发调试较为痛苦;设计硬件已经几乎没有阻碍了。

是的,USB3.0的资料还很少,开发确实有难度,所以估计得下半年或明年才能成熟

网友:
要搞USB SS,计划用USB3014的话,已经可以考虑开工了。
反正Cypress已经在网站上放出话来,基本上不准备公开什么资料,大家拿着SDK的API开发程序就已经足够了。。。

楼主(2012-03-31):
上传个说明书
原理图稍后上传

网友:
斯巴达 和 ep3c  之类的有多大级别上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个说明书
原理图稍后上传

非常有兴趣  希望尽快开卖

网友:
taobao 找到一款, 和这个差不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773378176

FPGA:Xilinx Spartan6 XC6SLX16 -2 FT256,其主要特点为:
      1)14579个Logic Cell,约相当于spartan3系列100万规模FPGA
2)32个Block RAM,每个18Kb,共包含576Kb Block RAM
3)32个DSP48A1(高性能算法和信号处理模块),每个DSP48A1包含一个18*18高速硬件乘法器,1个48bit加法器
4)2个CMT(每个CMT含有2个DCM和1个PLL),16个全局时钟网络
5)差分IO具有高达1050Mb/s的传输速度
6)   4Mb SPI FLASH,用于配置FPGA,如果扩展为8Mb,可以作为Microblaze
USB2.0:Cypress CY7C68013A,480MHz高速数据传输
SDRAM:64Mb SDRAM,最高时钟频率133Mhz
LED灯:4个LED指示灯,方便调试

楼主:
原理图,供大家参考,有需要的可以去TB搜索,楼上朋友搜的就是,谢谢

网友:
还一直在纠结,使用哪种方式给 sp6芯片,做配置呢,LZ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
在不考虑保密,只是用于开发调试的话,我觉得用SPI Flash配置SP6比较便宜,方便。

网友(2012-08-29):
图像处理和视频的路过。。。。更多纠结是的是芯片。。。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板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