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应用高手!!!

楼主(2012-01-10):
如图1. 0-5V电压一直连接
       当30V电压连接时输出30V,不连接时输出0-5V

如果将30V电压换成-30V该怎么接呢? 图2.?
       0-5V电压一直连接
       当-30V电压连接时输出-30V,不连接时输出0-5V

请教高手,就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反过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反過來,+5V與-30V通過一個三極管短路了!

楼主:
上面的二极管?  反过来就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两个都反过来

网友:
你要先搞清输出多大电流,小电流的话简单改下可以

楼主:
当-30V电压连接时输出-30V,不连接时输出0-5V

是两个都反过来    不连接时输出0-5V ?   也不对吧

网友:
继电器最简单

网友:
反过来就短路?不是要输出么

网友:
LZ的电路让我想起了EDN上的一个电路
http://www.edn.com/article/519075-Use_op_amps_to_make_automatic_ORing_power_selector.php
http://www.elecfans.com/analog/20111028229033.html
LZ可以搭一个出来试试~

网友:
通过两个二极管是无法实现此功能的,以为电压一正一负。假设out负载接地。5V导通,-30V也接上。那不是也相当于5V接-30V吗。

所以只能用其他电路实现,三极管,MOS管或者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