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了一天C8051F340程序,早到问题是串口发送问题,请大家帮帮吗,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1-10):
程序运行,用示波器测试串口TX端,发送数据有不发送现象,大家看看什么原因,指点指点,波特率越高不发送数据越多,程序:
#include <c8051f340.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FLADDR;

sfr16 TMR2RL=0xCA;                                        // Timer2 reload value
sfr16 TMR2 = 0xCC;                  // Timer2 counter
#define SYSCLK      12000000              // SYSCLK frequency in 12MHz
#define BAUDRATE0   4800         // Baud rate of UART0 in bps(与PC机通信)

#define TIMER0_RELOAD_HIGH  0x44    // Timer0 High register    (65536-TIMER0_COUNT)/256;
#define TIMER0_RELOAD_LOW   0x80    // Timer0 Low register     (65536-TIMER0_COUNT)%256;
sbit led = P1^7;
uchar ab=0;
unsigned char data  send_num;
unsigned char idata sendbuff[6];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void);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void Timer0_Init(void);                // initialize Timer0
void Timer2_Init(void);                // initialize Timer2
//void ADC0_Init (void);                // initialize ADC0
void UART0_Init(void);                // initialize UART0
void com_send(void);                // 串口数据处理
void main (void)
{
        PCA0MD &= ~0x40;            // WDTE = 0 (Disable Watchdog timer)
//        mpu_pwr_p = on;

           PORT_Init();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SYSCLK_Init ();             // Initialize SYSCLK
        //Timer0_Init();                                // initialize Timer0
        Timer2_Init();                                // initialize Timer2
        //ADC0_Init();                                // initialize ADC0
        UART0_Init();

        PCA0MD  &= ~0x40;                  // WDTE = 0 (clear watchdog timer enable)

        EA = 1;
        while(1);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uint i=0;
VDM0CN=0x80;       // 启动电源监视器
for(i=0;i<1000;i++);//等待电压稳定
  RSTSRC=0x22; //设置上电复位
  OSCICN=0x83; //频率设置
// RSTSRC=0x00;
}

//----------------------------------PORT_Init---------------------------------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IN &= ~0xC0;               // P0.6, P0.7 are analog
        //P0SKIP |=  0xC0;              // P0.6, P0.7 skipped in the Crossbar

        P0MDOUT |= 0x10;            // P0.0 is push-pull

           //P1MDIN &= ~0x04;               // set P1.2 as an analog input
           P1MDOUT |= 0x80;        // P1.3 is push-pull
        //P1SKIP  |= 0x04;
        //P1      |= 0xc2;

//        P2MDIN  = 0xff;
//        P2MDOUT = 0xf0;

//        P3MDOUT &= 0x00;
//        P4MDOUT &= 0x00;

        XBR0    |= 0x01;
           XBR1    |= 0x41;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Route CEX0 to P0.0,
}

//-------------------------------- UART0_Init ---------------------------------
// Configure the UART0 using Timer1, for <BAUDRATE> and 8-N-1.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if (SYSCLK/BAUDRATE0/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0/2);
          CKCON |=  0x08;                  // T1M = 1; SCA1:0 = xx  使用SYSCLK
        } else if (SYSCLK/BAUDRATE0/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0/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1;
        } else if (SYSCLK/BAUDRATE0/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0/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if (SYSCLK/BAUDRATE0/2/256 < 48) {
          TH1 = -(SYSCLK/BAUDRATE0/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else {
          while (1);                       // Error.  Unsupported baud rate
        }
        TL1 = TH1;                         // init Timer1
        TMOD &= ~0xf0;                     // TMOD: timer 1 in 8-bit autoreload
        TMOD |=  0x20;
        TR1 = 1;                           // START Timer1
    IP |= 0x10;                        // Make UART high priority
        ES0 = 1;                           // Enable UART0 interrupts
}

//-------------------------------- Timer2_Init --------------------------------
void Timer2_Init (void)
{
   CKCON &= ~0x30;                     // Timer2 uses SYSCLK/12
   TMR2CN &= ~0x09;
   T2SOF = 0;
   TMR2RL  = 15536;
   TMR2    = TMR2RL;                   // set to reload immediately
   TR2     = 1;
  // PT2=1;                     // start Timer2
   ET2=1;
}
void Timer2_ISR (void) interrupt 5
{
     TF2H = 0;
   ++ab;
        if(ab==2)
        {
         ab=0;
     com_send();

    //send_num=1;
        //send_flg=1;
    //SBUF0=sendbuff[0];        //启动发送

     led=~led;
        }                        // Toggle the LED
                           // Reset Interrupt
}
void com_send()
{
        unsigned int kc;
        kc=0;
    sendbuff[0]=0x80;                                        kc+=sendbuff[0];
        sendbuff[1]=0x80;                                        kc+=sendbuff[1];
        sendbuff[2]=0x00;        kc+=sendbuff[2];
        sendbuff[3]=0x00;        kc+=sendbuff[3];
        sendbuff[4]=0x7f&(kc%100);
        sendbuff[5]=0x7f&(kc/100);
        send_num=1;
        //send_flg=1;
    SBUF0=sendbuff[0];        //启动发送
}
//------------------------------- UART0_Interrupt -----------------------------
void UART0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        bit send_over;
        if (TI0 == 1)
        {
                TI0 = 0;
                if (send_num>=6)
                {
                send_num=0;// 如果send_num>7,数据发送完毕,退出
                }
                else
                {
                        SBUF0 = sendbuff[send_num];
                        send_num++;
                }
         }
if (RI0 == 1)
   {

      RI0 = 0;                           // Clear interrupt flag

      //Byte = SBUF0;                      // Read a character from UART

   }
}

网友:
啊 看的晕

网友(2012-02-28):
回复 楼主:

SBUF0 = sendbuff[send_num];
后面要加是否发送完了的检查,否则会丢弃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