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请教

楼主(2012-01-10):
本人想学linux,但是对于linux的编译环境构建没什么了解,想问问大侠在win7笔记本上如何去构建环境
曾经试过用VM虚拟了XP,然后又在这虚拟XP的基础上安装VM去虚拟ubuntu,可以还是不行
有想过双系统,不过硬盘不允许,不想格盘,
就是想咨询一下意见,在win7上去玩linux有可行性嘛?买了一块6410,想把linux编译后烧到板子上,但是win7的环境对于某些驱动或者编译工具可能有抵触

网友:
可以的,和XP下是一样用的.

网友:
直接在WIN7上装VM,虚拟一个linux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wubi装ubuntu吧,我的第一个ubuntu就是用这个装的
想好好学linux还是果断删了win7吧

网友:
虚拟机就可以了 现在大部分软件都出了支持win7的了

网友:
用virtualbox吧。
ubuntu没价值,装一次gentoo,linux保证入门。

网友:
如果想学linux,最好用xubuntu,ubuntu子11.10开始界面换成unity,让许多习惯了gnome2的人觉得无比厌恶,更何况你是用windows系列的人,所以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安装ubuntu,最好还是xubuntu,xubuntu比kubuntu好,比gneme3好,好在哪里呢,好在 1轻便,2跟win的使用方法差不多,它还有些像mac的界面等,强烈推荐xubu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