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示波器的同一信号波形图片,你认为那个更趋于真实?

楼主(2012-01-10):
三个示波器的同一信号波形图片,你认为那个更趋于真实?
PLCC32 14脚,图1普源50m/1gsa,图2HP100m/20msa,图3hp500m/20msa

网友:
也許500M的比較接近,大量的高頻分量。三台機器都不足以對付這個信號,300M帶寬600M採樣必須的。看起來hp靠等效採樣來顯示的

网友:
我信HP的,普源的1G saps没看出振铃细节啊

网友:
第二图最可信,第三图最不可信。2》1》3

网友:
我也觉得2最可信,其实仔细看,1和2的波形差不多,不过对我来说,我情愿看2,清除啊,嘿嘿。
PS:54600看起来大好……模拟还是数字?  超喜欢岩崎的SS7611,可惜因为模拟的没法存波形,最后还是放弃了。
被Tek的MSO养成了存波形慢慢分析的习惯,再也不习惯模拟了,问题是自己又买不起能看到真实波形的数字示波器……悲催啊~~

网友:
很明显第三个不行

网友:
图三真实嘛

网友:
重复性信号,2个HP的都可信,普元的失真比较大。
如果是单次信号,普元的可信,两个HP的电子垃圾实际只有10MHz的带宽。

网友:
搞数字电路和单片机的,很少能遇到这样的重复性很好的脉冲串,所以那两个HP示波器是电子垃圾。

网友:
楼主的20Msa,打到100ns格,肯定是等效采样了,你的信号是周期重复的吗?看你用NORMAL档,估计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20msa,打到100ns格,肯定是等效采样了,你的信号是周期重复的吗?看你用normal档,估计是

这两个电子垃圾扑捉单次信号就是10MHz带宽,我早说过了。
只有重复性信号才会有这么好的显示效果。

网友:
我倾向于第二张

网友:
明显500M的啊,时基都打到100nS了,还是尖峰,可见那个振荡的频率有多高,50M,100M带宽在这种场合不够用啊

网友:
能不能把时基在调小一格做个比较

网友:
HP的带宽比较宽, 国产的带宽才50M,;

信号是重复的,所以HP的优点凸现

楼主试试用那2个HP 的测试  个TWI的信号,看看啦。估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复性信号,2个hp的都可信,普元的失真比较大。
如果是单次信号,普元的可信,两个hp的电子垃圾实际只有10mhz的带宽。

楼主:
如果需要正确测量出上面的信号,需要多大频率,取样和深度的示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hp的带宽比较宽, 国产的带宽才50m,;
信号是重复的,所以hp的优点凸现
楼主试试用那2个hp 的测试  个twi的信号,看看啦。估计。。。。

网友:
前两张HP的图肯定不可信,那震铃波有20M了吧,老掉牙的20M采样率描述20M突发波形不可能这么清楚。

第三张图,你开了带宽限制滤掉了一些东西(屏幕左下角1.00V旁边有个字母B),不开会更接近真实波形。

从技术角度讲,普源的能看出波形趋势,是可信的,HP的波形趋势也对,但震铃波不可信。

引用图片【楼主位】flysel

网友:
标记看下文

网友:
信号都给滤没了.

网友:
普源的波形太粗……噪声大

网友:
普源的破烂垃圾产品,比人家十年前的东西还差一个档次,技术搞的烂,材料用的更烂,如果有阿莫对待雕刻机的精神了,相信应该可以不错了,不过现阶段就是垃圾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个开了限,后来发现了就关闭了.
请教为什么单通时,HP两个机器都有这个震铃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普源的比较可信些。hp的那个振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本身硬件采样误差,还是它插值了?

找更好的示波器看,对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100M~

网友:
【26楼】 flysel
积分:54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个开了限,后来发现了就关闭了.
请教为什么单通时,HP两个机器都有这个震铃波.

--------------------------------------------------------------------------
理论上讲,HP的20M实时采样是不可能抓到这样的震铃波的,如果你有条件找一个200M带宽1G采样率的示波器比一下就清楚了。
探头最好打在10X上,输入电容会小很多。
正好今天去华强北帮朋友买了一个TDS1002C,顺便对比了一下:泰克TDS1002C(60M带宽1G采样率)&普源DS1052E(50M带宽,1G采样)这两个示波器参数接近,具有可比性。
测试方法:两示波器探头并一起,调到单次触发,水平时基调到100nS,拿5V电源往钩子上一擦,就可以得到一个瞬间机械抖动波形,实际对比两示波器差异不大。遗憾的是没照照片。

【25楼】 huxiaoping 魔鬼的笑声
积分:535
派别:
来自:深圳
普源的破烂垃圾产品,比人家十年前的东西还差一个档次,技术搞的烂,材料用的更烂,如果有阿莫对待雕刻机的精神了,相信应该可以不错了,不过现阶段就是垃圾的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想法太浅显了,20M和1G没可比性。

网友:
第二张,看见共振波了

网友:
20M采样的机器为何能有500M的带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个开了限,后来发现了就关闭了.
请教为什么单通时,hp两个机器都有这个震铃波.
关闭以后为什么不再复测一下第1、2图的波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20m采样的机器为何能有500m的带宽?

带宽是指模拟带宽,即对500MHz信号衰减在-3dB以内。
采样是出来数字示波器以后引入的一个指标,是指示波器ADC电路,每秒采集输入信号的次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复性信号,2个hp的都可信,普元的失真比较大。
如果是单次信号,普元的可信,两个hp的电子垃圾实际只有10mhz的带宽。

......

最后两张图就看出来采样率低的问题了。

网友:
ADC除了采样率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指标:采样保持的孔径时间。
孔径时间决定了等效采样率,也就反映了ADC在等效采样模式下的模拟带宽。
很多人问为什么20MSa/s的机器会有着完全不匹配的500MHz模拟带宽,是不是设计者脑袋进水了?当然不是了。
实际上54610B的等效采样率高达10GSa/s,观察重复信号的话500MHz模拟带宽绝对比只有50M模拟带宽的DS1052E有优势,相比之下DS1052E的50GSa/s等效采样率倒是和50MHz模拟带宽毫不相称,只能是鸡肋。

网友:
确实,50M示波器1G实时采样够了,50G等效卖个噱头而已。

网友:
楼主测试方法有问题,这种高频信号,要将探头×10,然后方波校准后测量

网友:
把普源的示波器探头换到HP的上面用,看看这时HP什么波形,怀疑是示波器探头线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楼主测试方法有问题,这种高频信号,要将探头×10,然后方波校准后测量

探头都是同一探头,hp的10071a一对,100M的10x,每个示波器测量前都用自身的方波校准后测量,然后拍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H:
adc除了采样率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指标:采样保持的孔径时间。
孔径时间决定了等效采样率,也就反映了adc在等效采样模式下的模拟带宽。
很多人问为什么20msa/s的机器会有着完全不匹配的500mhz模拟带宽,是不是设计者脑袋进水了?当然不是了。
实际上54610b的等效采样率高达10gsa/s,观察重复信号的话500mhz模拟带宽绝对比只有50m模拟带宽的ds1052e有优势,相比之下ds1052e的50gsa/s等效采样率倒是和50mhz模拟带宽毫不相称,只能是鸡肋。

很喜欢看你的贴

网友:
回复 网友I:
普源的破烂垃圾产品,比人家十年前的东西还差一个档次,技术搞的烂,材料用的更烂,如果有阿莫对待雕刻机的精神了,相信应该可以不错了,不过现阶段就是垃圾的很.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普源的比较可信些。hp的那个振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本身硬件采样误差,还是它插值了?

探頭沒接好地線夾子太長。可是假設很可能是錯誤的,因為數格數就知道振鈴超出py帶寬了,振鈴比圓角更多見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被测点可能是高输出阻抗,探头的电容和电路可能构成了阻尼振荡(振铃占据了高-低电平位置)。如果不是,那能看见振铃的,性能好。

54610的X Y输出信号可以提供给其它两个示波器显示;ds1052的X Y信号可以提供给其它两个显示。这样就能区分出性能了。

网友:
50m和500m比,你真是天才啊

网友(2012-02-18):
都差不多.细节

网友:
我还是相信500m那个,能表现出更多细节。100m那个确实更清晰,但是一些噪声点啊,或者是上升时候的那个突然的一个高电压,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真是感觉出来示波器的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普源的比较可信些。hp的那个振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本身硬件采样误差,还是它插值了?
找更好的示波器看,对比

为了深入学习,按前辈的说法
我找了一台54642A,等机器到了再测试并给出图片,希望到时留些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被测点可能是高输出阻抗,探头的电容和电路可能构成了阻尼振荡(振铃占据了高-低电平位置)。如果不是,那能看见振铃的,性能好。
54610的x y输出信号可以提供给其它两个示波器显示;ds1052的x y信号可以提供给其它两个显示。这样就能区分出性能了。

这个X Y信号怎么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D:
【26楼】 flysel
积分:54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个开了限,后来发现了就关闭了.
请教为什么单通时,hp两个机器都有这个震铃波.
--------------------------------------------------------------------------
理论上讲,hp的20m实时采样是不可能抓到这样的震铃波的,如果你有条件找一个200m带宽1g采样率的示波器比一下就清楚了。
探头最好打在10x上,输入电容会小很多。
正好今天去华强北帮朋友买了一个tds1002c,顺便对比了一下:泰克tds1002c(60m带宽1g采样率......

条件没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先购入一台54642观察信号,再考虑留下适合自己的.
你这个测试方法我学习了,等有时间自己观察下几台示波器之间的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26楼】 flysel
积分:54
派别:
来自:
回复 网友D:
是的,那个开了限,后来发现了就关闭了.
请教为什么单通时,hp两个机器都有这个震铃波.
--------------------------------------------------------------------------
理论上讲,hp的20m实时采样是不可能抓到这样的震铃波的,如果你有条件找一个200m带宽1g采样率的示波器比一下就清楚了。
探头最好打在10x上,输入电容会小很多。
正好今天去华强北帮朋友买了一个tds1002c,顺便对比了一下:泰克td......
54642哇哦
什么价格?这个机器指标可以,一度想弄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可能新的要3万,不过应当是存货,早停产了

网友:
寻求真相,楼主精神值得学习,不过你的54642A是买的还是找的,没看明白

网友:
需要更好的基准 才能看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在淘宝上看到一台12000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在淘宝上看到一台12000

应该就是我这台

网友:
哈哈!看了几天没有了,原来是被你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