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5438中,Interrupt Flag Register与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的区别

楼主(2012-01-10):
请教:MSP430F5438中,Interrupt Flag Register与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的区别
在很多模块,比如USCI,有Interrupt Flag Register和Vector Register
Interrupt Flag Register里面有了UCTXIFG和UCRXIFG
在Vector Register又出现了UCTXIFG和UCRXIFG
如果使用查询模式,我该使用Interrupt Flag Register还是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
如果使用中断模式,我该使用Interrupt Flag Register还是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

网友(2012-04-21):
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是用来在ISR中跳到相应的服务程序, 它算是个偏移量吧
Interrupt Flag Register就是个中断位
查询模式时,用Interrupt flag register
中断模式,用interrupt vector register跳到相应的程序里,版主还是把datasheet看看吧
里面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