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视频加密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国嵌视频用什么方法加密?

楼主(2012-01-10):
我最近录了一些视频,想加密后出售。
我知道国嵌的是这样的:客户买到视频后,把电脑的识别号发给国嵌,国嵌发回一个密码,客户才能看视频。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加密软件。
知道的人能否告诉我,或者请推荐一下其他软件。

网友:
wmv 就要许可才能播放.

网友:
能播放就能盗版了啊,买一份播放,用摄像机或者屏幕录像就行了

网友:
国嵌的可能就只有狂牛加密那部分没有被破_解,其他的都被破_解了吧,狂牛加密软件要钱的。

网友:
加密的只有破_解难易的问题,不存在破_解不了的。
可以考虑购买国外加密软件。
国内的基本上是垃圾

楼主:
话说只要人眼能看、人耳能听,就可以用摄录机盗版;
我也只能给盗版的人增加点难度而已。
国嵌用的是“狂牛加密”吗?
国外的软件买不起。

网友:
东山大哥又要录什么了。 我一定买, 你的ARM讲的极好。  可以透露下吗?

网友:
好像和硬盘ID还是网卡ID唯一绑定的,这是一个加密算法。这种还是比较好破_解的, 如果是有个ARM+一个难以破_解的加密芯片,或者算法在加密芯片里面的,那是难度比较大的。

楼主:
第2期驱动软件,已经录好,找到好的加密工具后发布。
这是还没有整理的章节目录:
第12课第8节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之定时器防抖动.fbr
第13课第1节 输入子系统概念介绍之1.fbr
第13课第2节 输入子系统概念介绍之2.fbr
第13课第3节 输入子系统第编写驱动程序.fbr
第14课 驱动程序分层分离概念_总线驱动设备模型

第15课第1节 LCD驱动程序之层次分析.fbr
第15课第2节 LCD驱动程序之硬件操作.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1.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2.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3.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4.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5.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6.fbr
第15课第3节 LCD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7.fbr
第16课第1节 触摸屏驱动程序之概念介绍.fbr
第16课第2节 触摸屏驱动程序之使用TSLIB测试.fb

第16课第2节 触摸屏驱动程序之编写驱动1.fbr
第16课第2节 触摸屏驱动程序之编写驱动2.fbr
第17课第1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概念介绍.fbr
第17课第2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总线驱动程序

第17课第3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设备驱动程序

第17课第3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设备驱动程序

第17课第3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设备驱动程序

第17课第3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设备驱动程序

第17课第3节 USB设备驱动程序之USB设备驱动程序

第18课第1节 块设备驱动程序的引入.fbr
第18课第2节 块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fbr
第18课第3节 块设备驱动程序的编写驱动之用内存

第18课第3节 块设备驱动程序的编写驱动之用内存

第19课第1节 NAND FLASH操作原理.fbr
第19课第2节 NAND FLASH驱动程序框架.fbr
第19课第3节 NAND FLASH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1.fb

第19课第3节 NAND FLASH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2_1.

第19课第3节 NAND FLASH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2_2.

第19课第3节 NAND FLASH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3.fb

第20课第1节 NOR FLASH驱动程序之硬件操作1.fbr

第20课第1节 NOR FLASH驱动程序之硬件操作2.fbr

第20课第2节 NOR FLASH驱动程序之框架.fbr
第20课第3节 NOR FLASH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fbr
第21课第1节 网卡驱动程序之框架.fbr
第21课第2节 网卡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fbr
第22课第1节 移植DM9000C驱动程序之确定相异性.

第22课第2节 移植DM9000C驱动程序之设置时序.fb

第22课第3节 移植DM9000C驱动程序之测试及内存

第23课第1节 I2C设备裸板程序之I2C总线介绍.fbr

第23课第2节 I2C设备裸板程序之编写代码.fbr
第23课第3节 I2C设备裸板程序之测试1.fbr
第23课第3节 I2C设备裸板程序之测试2.fbr
第23课第3节 移植DM9000C驱动程序之测试2.fbr
第24课第1节 I2C驱动程序之框架.fbr
第24课第2节 I2C驱动程序之编写代码.fbr
第25课第1节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概念纠正之另一种

第25课第2节 字符设备驱动程序概念纠正之RTC驱

第26课第1节 UDA1341声卡驱动程序之分析
第26课第2节 UDA1341声卡驱动程序之测试
第26课第3节 WM8976声卡驱动程序移植

第27课 UEVENT/HOTPLUG机制

网友:
金盾 打包成exe  播放需要密码 一定程度上有点用

网友:
加密后也会被破_解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