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下2410无法进入中断及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2-01-10):
先介绍一下板的配置情况:

1、晶振为12M,时钟设置为120M,USB CLK禁用了;
2、一片NAND FLASH 16M,将OM[1,0]=00,没有NOR FLASH;
3、两位16M的SDRAM,构成32M的外部RAM,地址空间为:0x3000 0000 ~ 0x31FF FFFF;
4、ROM定义到:0x3000 0000 ~ 0x3000 3fff; RAM定义到:0x3000 4000 ~ 0x31FF FFFF;
5、Interrupt Vector Table 设为 0x3000 3000;
6、GPA[21]接了一个LED;

禁用全部中断,采用DELAY()方式,可以正常跑马灯;

现在的问题是:配置TIMER0,一个中断定时10ms,(禁用TIMER0中断,即将INTMSK置1)在MAIN()里面采用查询方式计数到50闪一次灯,这样是可以的,说明定时器初始化是对的,能够正常定时;
但是打开中断(将TIMERO 相对应的INTMSK清零),则无法进入中断,而且程序跑飞了;

这是我的代码(因为MDK没有2410的头文件所以用了2440的头文件)

哪位知道的指点一下哈,思路或例程都行!

#include<S3C2440.h>

//GPACON
//GPADAT

#define TIMER0_BIT 10

#define SetBit(reg,regbit) reg=reg|(1<<regbit)
#define ClrBit(reg,regbit) reg=reg&(~(1<<regbit))
#define RevBit(reg,regbit) reg=reg^(1<<regbit)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a = 0x008FFFFF;
        while(a--);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mp = 0;

        GPACON = GPACON & (~(1<<21));                        //        GPA21配置为输出;
        GPADAT = GPADAT & (~(1<<21));                        //        GPA21置0

//*
        TCFG0 = 0x0000003B;                        //        /60
        TCFG1 = 0x00000000;                        //        /

        TCNTB0 = 10000;
        TCMPB0 = 5000;

        SetBit(TCON,1);
        SetBit(TCON,3);
        ClrBit(TCON,1);

        SetBit(TCON,0);

//*/
        ClrBit(INTMSK,TIMER0_BIT);        //        允许TIMER0中断;

        while(1)
        {
                //
                /*
                if((SRCPND&(1<<10))==(1<<10))
                {
                        SRCPND = (1<<10);
                        if(++tmp>=50)
                        {
                                tmp = 0;
                                RevBit(GPADAT,21);
                        }
                }
                //
                */
        }
}

///*
__irq void HandleTIMER0(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10ms = 0;
        RevBit(GPADAT,21);
        ClearPending(BIT_TIMER0);
        if(++cnt10ms>=50)
        {
                cnt10ms = 0;
                RevBit(GPADAT,21);
        }
}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当OM[1。0] = 00,即从NAND FLASH启动且设置为DEBUG IN RAM 时,4KB的 BOOT Internal SRAM可以拿来用吗?

2410 MAP (原文件名:2410memory.JPG)

楼主:
MDK版本为4.23

PS:顶帖

网友:
中断向量放在什么地方呢?以前不是有个帖子讲MDK下开发2440的吗,可以先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向量放在什么地方呢?以前不是有个帖子讲mdk下开发2440的吗,可以先参考一下

中断向量放在S3C2410.s的启动文件中了,建工程时自动生成的,没有改,应该不会错;

另外,谢谢你的提醒,我找找看·(昨晚也搜了,没找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向量放在什么地方呢?以前不是有个帖子讲mdk下开发2440的吗,可以先参考一下

找了半天没找着。。。。

楼主:
现在确认是中断向量哪里出了问题,程序不能正常跳转到相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进去,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见鬼,可以进入IRQ中断函数,但是却一直跳转到当前那句,而不执行后面的操作,哪里不对?

下面是DEBUG时的汇编:

楼主:
现在我的IRQ中断函直接改为:

__irq void IRQ_Handler(void)
{
        ClearPending(BIT_TIMER0);
        RevBit(GPADAT,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