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可能的消除DCDC对音频的影响

楼主(2012-01-11):
闲着无聊 打算用块小太阳能电池板给收音机供电 几块钱的那种只能搜FM的地摊货
于是找了个BL8530-33 电路倒是不麻烦 可通电后才发现那噪音简直不是人类能忍受的
原来用8551 +470uf的电容就搞定了 这个倒好。。。

现在用8531接33uh电感接8551-33 这样能使噪音下降一个级别 但是还是很吵
空间有限 不可能放太大的电容了
各位有啥占空小,效果好的办法么?特别是空间有限,没法放置大型电容的情况下 有米有专用的IC一类的?彻底搞定波纹

原来从淘宝看一个卖DCDC升压板的说不可用于音频,当时还不是很理解 这下彻底理解了....

网友:
再加个LDO

网友:
用UC3843做一个,噪音很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加个ldo

LDO本质也是DCDC,可以加线性稳压试试。。。

做好滤波才是王道。。。

网友:
不能消除线圈的漏感,干啥都白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用PFM的片子,PFM噪音大且频谱分布广,很难处理掉,用PWM的片子和密封式电感,注意布线就可以了。

回复 网友B:
谁告诉你LDO是DC-DC的?

楼主:
PFM 看来也差不多
我移动了一下电源板的位置,然后扣个铁盒 有挺大改善

看了这个工字电感实在不是啥好东西 罪魁祸首了

8530他的DATASHEET里说可以用于MP3 那不应该是这样的 下次搞屏蔽的试试 非屏蔽的确实不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下次再找个PWM的

过年了 现在快递也不给力 啥都不给力。。。。。
等年后了

网友:
LDO 啊,前面是个 L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告诉你ldo是dc-dc的?

广义的DC-DC也能包含住LDO,不过咱们平常都是指的开关型DC-DC。
3楼后半句就暴露了,显然把LDO归到另一类了。

网友:
高频
加CLC滤波

有些D类机就是这样的 开关电源+D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说DC-DC也可以是LDO,这个说法没问题,因为LDO只是Low Drop-Out的缩写,没指明线性稳压。实际上还确实有压差小于一定值时自动转入线性LDO模式的DC-DC。
但把话反过来说“LDO本质也是DCDC”显然就不正确了。

楼主:
BL8551 使用 47UF 100UF 100UH屏蔽电感 世界终于清静了